【求助】求推荐低成本(1美元以内)的带硬件SPI和高速USB的MCU

楼主(2017-01-12):
最近项目需要用USB传输大量数据,12M的全速已经满足不了了,必须用高速
然而我接触过的带高速USB的MCU都不合适:

STM32/GD32系列: 需要外加物理层芯片,成本过高
CY7C68013系列: 无硬件SPI,难以加密

虽然不是很了解,但LZ觉得应该存在类似SD卡读卡器的芯片,这类芯片量大,成本较低,功能单一,刚好满足要求。。。各位前辈能提供一些信息吗?

附:

芯片资源要求:
ROM > 32K
RAM > 8K
硬件SPI
高速USB,Device即可,内置Phy

网友A:
楼主量大吗?量大的话,致象尔微的TG401可以做到一美金,满足usb和spi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速USB  Device 内置Phy  的 MCU 。本来就很少。
一美元 基本没可能。 二美元 俺都没见过。 ...

CYPRESS MB9B520M Series

技术规格满足要求 但是1000片的采购价(不含税)也超过2美元

网友:
不用一美元,一人民币的都有。但是资料不开放,开发不便。

网友:
类似AC1082,插卡音箱主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YPRESS MB9B520M Series

技术规格满足要求 但是1000片的采购价(不含税)也超过2美元

你这是全速,楼主要的是高速,,差远啦!!!

网友:
ATSAM3U***,不过价格貌似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1082 MP3解码
    最高工作频率:48M
    256 byte DRAM

杰里的这颗怎么可能是高速,速度渣渣,哈哈,之前用的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全速,楼主要的是高速,,差远啦!!!

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 的 大概是 NUC442  22元。

NUC505比442便宜吧

网友:
高速是480M

网友:
引用 网友C:
TG401 不错, 能买到吗?

致象而微的研发实力还是很强的,里面都是intel和高通出来的. 现在就一款TG401,正在大力推广. 楼主可以上官网找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量大吗?量大的话,致象尔微的TG401可以做到一美金,满足usb和spi的要求 ...

这个看着很诱人啊,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呢?
样片阶段还是已经可以批量了?

网友E:
STM32F070F6P6 基本满足,价格也是ST中带USB通讯功能最便宜的一个,嘉立创商城有卖,不过不支持High Speed 480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看着很诱人啊,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呢?
样片阶段还是已经可以批量了? ...

楼主,TG401已经批量供货了.

网友:
咋滴好多人都分不清full speed和high speed啊

网友:
ch563,国产的,可以试试。批量貌似16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M32F070F6P6 基本满足,价格也是ST中带USB通讯功能最便宜的一个,嘉立创商城有卖,不过不支持High Speed  ...

比042便宜吗?

网友:
收了几个国产ARM芯片,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只是 告诉 5楼 ,AC1082 是 USB2.0 全速

没注意看,以为是某位层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要 带PHY 的USB2.0 HS MCU , STM32 系列根本没有。
STM32F070F6P6  只是 USB2.0 FS。
同样是 USB2 ...

额,USB的条件肯定是不满足了,不过价格吗你可就说错啦!这颗料的价格其实只有3块左右!是嘉立创卖贵了好吧!
我今年还买了好几K呢,当时买的是2.9左右!主要是这颗料国内少,经常断货!官网给的价格在0.5美刀左右!

网友:
改用二手的,估计是可以议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32F070F6P6 基本满足,价格也是ST中带USB通讯功能最便宜的一个,嘉立创商城有卖,不过不支持High Speed  ...

042肯定比较070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TG401已经批量供货了.

太感谢了!

已经发了咨询邮件。。。能获得这类信息真的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042肯定比较070便宜

官网同配置070比042便宜约一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量大吗?量大的话,致象尔微的TG401可以做到一美金,满足usb和spi的要求 ...

Cortex-M4 processor up to 150MHz
512KB On-chip SRAM
1MB of integrated Flash
1 USB 2.0 High Speed dual role port with integrated PHY

你确定这么高的配置,能做到1个美金?

网友:
嚓...还有这么牛逼的芯片, 今天才知道.

网友H:
datasheet 也太烂了吧,国内产品通病,让人感觉不敢用

网友:
关注

等待楼主的进一步消息,我也想找这个类型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H:
datasheet 也太烂了吧,国内产品通病,让人感觉不敢用

有datasheet就已经知足了
不少国产芯片是不会公布寄存器的,只提供封装好的库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Cortex-M4 processor up to 150MHz
512KB On-chip SRAM
1MB of integrated Flash

原厂给的初步报价就<1.5美金. 如果有点量,就能再谈.

网友:
搭车同求一个既有USB又有SDIO v3.0接口的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