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仿真的天线和实际做出来的天线性能相差极大,怎么办

楼主(2017-01-12):
做了款PCB天线,HFSS仿真的S11最小-50db,最大-24db,实际用网分测了下都快0了,头大啊,需要怎么弄。制板在比较大的厂子做的,都有专门的报告,加工精度还是很精确的,下一步需要怎么弄,理论和实际严重不符。

网友:
要么仿真模型不对,要么PCB质量太差

网友:
怎么接的线头

网友A:
LZ问了好多天线的问题,如果不是专业做射频的,建议直接使用成品天线,如果是专业的,LZ需要补基础课了。

网友:
建模与实际差别大么

网友:
主要是测试的方法问题

网友:
估计是实际端接阻抗,与仿真的理想模型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
楼主把你的仿真模型和加工出来的天线都发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问了好多天线的问题,如果不是专业做射频的,建议直接使用成品天线,如果是专业的,LZ需要补基础课了。 ...

市场买的天线基本都测试过了,一致性不好。所以就想自己做。基本上参考大公司的模型,实际做出来能用是能用,但是还是不怎么好,跟理论上的差别比较大。天线仿真都是HF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买的天线基本都测试过了,一致性不好。所以就想自己做。基本上参考大公司的模型,实际做出来能用是能 ...

如果仿真完后就能批量出好天线,那价格几十万的网分就卖不出去了。
天线一致性不好很正常,要求厂家每个都调试好再交货,就是价格贵点,但也比自己弄成本要低。

网友:
仿真差别不会超过3db. 楼主哪里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