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楼主(2017-01-12):
输入电压:最大60V,最小25V
输出电压:16V  输出电流:6A

网友A:
没用过参数这么大的,帮顶

网友B:
用过TPS40170,就推荐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参数这么大的,帮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TPS40170,就推荐这个吧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