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15 不断电重复debug PC指针不指向flash问题

楼主(2017-01-12):
环境MDK5.15 + STM32F103ZET6 ,用Jlink仿真。boot0=gnd  boog1 =gnd第一次点debug运行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断电,再次进debug,R14 也就是PC指针总是指到0x1ffff014的位置,不能正常从flash的位置0x8......的地址跑。即使按了硬的reset也没用。必须断电从新debug
必须得断电,再次debug。为什么啊。。。。。不是一复位reset,PC就指向reset中断向量表里了么。这个地址不应该是0x08000004么

网友A:
点下rst那个按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下rst那个按键就好了

早上起来试了一下,按debug界面的RST← 也不起作用。按电路板的硬rst也不好使

网友:
最好用万用表量下2个BOOT脚,是否真的是地

网友:
应该是debug设置存在一些问题,可以设置成软件复位看看

楼主:
我猜测是这样的:复位后,MSP 指向SRAM区域,此时PC指向0x4,第一天指令没来得及执行,发送了NMI或者Fault,导致进入了服务例程。 见CM3权威指南P48.

网友:
0x1ffff014 感觉进入ISP那段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