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芯片型号,有图片,丝印是Z2AH

楼主(2017-01-12):
图上红圈所示图片,实在查不到,有用过的吗?丝印是Z2AH

网友A:
看线路应该是一个DC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应该是一个DCDC芯片,

对的,就是DC-DC控制芯片

网友B:
MPS的,应该是MP4462  或者MPQ4462
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 ... GetDocument?id=4610
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 ... /GetDocument?id=3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S的,应该是MP4462  或者MPQ4462
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esktopModules/DocumentManage/API/Do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