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负载断开如何检测呢?

楼主(2017-01-12):
在做一个控制温度的装置,需要能够知道加热装置接没有接,请问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方便的检测出这个加热装置负载接没有接呢,加热装置是加热丝,纯电阻的。

网友:
Q2的漏极接个放大电路到单片机IO
根据加热器电流×MOS导通电阻来计算放大电路的增益

楼主:
测Q2漏极的电压可行吗

网友A:
二极管阳极接200k和100k电阻分压到单片机,单片机输入设置悬空,输出关闭后检测到高负载就是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Q2漏极的电压可行吗

可以
未给定驱动信号时,如果该点电位不为高,说明负载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阳极接200k和100k电阻分压到单片机,单片机输入设置悬空,输出关闭后检测到高负载就是接了 ...

200K H和100K不行吧,电压是24V的,单片机的管脚最大承受5V的。 您说的高负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未给定驱动信号时,如果该点电位不为高,说明负载断开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场效应管导通之后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是场效应管导通之后会是什么情况呢?

不需要判断导通时的情况,因为导通时无论接没接负载,漏极都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判断导通时的情况,因为导通时无论接没接负载,漏极都是低电平。 ...

假如说正在加热的时候,场效应管是导通的,这个时候拔下负载,这个时候就判断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说正在加热的时候,场效应管是导通的,这个时候拔下负载,这个时候就判断不出来了! ...

是判断不出来了。如果非要工作的时候判断,不要求响应时间的话可以测温度,温度下降了表示断了。如果要求响应速度,可能只能测电流了。源极串个小阻值电阻,通过测电阻压降算电流。

网友:
测Q2内阻上的压降就可以了,如果负载断了,那么是没有压降的。

网友:
Q2并联一只电阻,负载并联一只电阻,定时关断MOS,ADC测量MOS管D极电压。

网友C:
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你的电路是如可工作吗?

已知楼主 MCU 是3.3V供电的。

网友:
楼上的这样是检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你的电路是如可工作吗?

已知楼主 MCU 是3.3V供电的。

CPU是5V供电的。

楼主:
能讲解下工作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判断不出来了。如果非要工作的时候判断,不要求响应时间的话可以测温度,温度下降了表示断了。如果要求 ...

实时性还是比较高的,需要拔下来,就能检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解下工作原理吗?

12楼 chensi007 的方案简单、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K H和100K不行吧,电压是24V的,单片机的管脚最大承受5V的。 您说的高负载是什么意思呢? ...

可以的,单片机内部有钳位二极管,不会烧芯片的,是检测到高,负载开路,这种方法只能在关闭的时候检测,你可以每秒关闭n个ms用来检测负载是否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解下工作原理吗?

正如20楼所说,需要在左边Q2断开时检测。

左边Q2断开,右边Q2闭合。

当没有负载时,24V电压主要降在二极管上,MCU检测电压是低电平。

当有负载时,负载阻抗远小于两个分压电阻,24V降在两个分压电阻上。

合理调节分压电阻阻值,可以实现有负载接入时高电平,没有负载时低电平。

网友D:
其实可以不用右边的MOS了吧,Q2并联两个大电阻也是无害的。

网友:
为何"PC9 Heater"的拉高电阻接了3.3V?

网友E:
不管负载断开与否,控制的MOS管都是处于饱和状态的,也就是几乎没有压降(导通电阻足够小)。2个分压电阻上哪来的24V电压的分压呢?二极管反向偏置的漏电流具有非常大的变化空间,尤其是对温度极其敏感。这个检测,只能测试MOS管是否正常开关。
比较可靠稳定的办法,就是在MOS管对地的源极,串联一个很小的电阻,再接到地,这个电阻上的压降通过MCU自带的AD进行检测,阻值和功率根据负载的情况自行控制,只需要能明确通过ADC分辨出开路和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负载断开与否,控制的MOS管都是处于饱和状态的,也就是几乎没有压降(导通电阻足够小)。2个分压电阻上 ...

上面说了,要在MOS管断开时检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时性还是比较高的,需要拔下来,就能检测到。

使用时负载开路的可能性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不用右边的MOS了吧,Q2并联两个大电阻也是无害的。

现在我是用的是这种方法,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不过当没有接负载的时候是0V 接上负载 并且Q2导通后检测到的是接近0V。只是害怕有不稳定性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时负载开路的可能性不大吧。

方法20楼也说了,断开一段短暂的时间,测量,再闭合。
如果是加热器,断开时间足够短,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你的电路是如可工作吗?

已知楼主 MCU 是3.3V供电的。

检测负载的IO我命名为LOAD_DET 。我想的那个图其实还要外加一下电容滤除杂波。另外阻值也要重新设置
LOAD_DET的IO设置为模拟输入
在开功率MOS加热之前检测一次LOAD_DET.如果为一个电压值证明有负载。开MOSFET加热。
在开MOS加热中,每隔几十秒钟关一次功率MOSFET,就关那么几个毫秒应当足够了,.这样就能检测到负载是不是拔除了。

之所以LOAD_DET那个脚上边还要搞个小MOS来切。是基于省电考量。如果是非电池供电,这个小MOS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不用右边的MOS了吧,Q2并联两个大电阻也是无害的。

嗯。我那个是基于省电考虑。经常做基于电池供电的低功耗设备。搞成习惯了。如没有省电要求你那个图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测负载的IO我命名为LOAD_DET 。我想的那个图其实还要外加一下电容滤除杂波。另外阻值也要重新设置
LOAD ...

楼主的原图令我猜测他是使用3.3V的MCU,由於你设计的MOSFET源极存在电压,MCU I/O 电压未必足够能令MOSFET管导通。但楼主已说明他是使用5V的MCU,所以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