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封装的板子过孔一般多大?信号线走多粗合适?

楼主(2017-01-13):
RT,没画过BGA的板,第一次要画BGA 封装的板子,所以想请教一下,一般用几层板可以做,过孔的内外径一般用多大尺寸的?信号线一般用多宽的合适?

网友A:
几层没法答复你,BGA的有双面,四层,六层.....孔和焊盘8/18mil,线宽线距3.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层没法答复你,BGA的有双面,四层,六层.....孔和焊盘8/18mil,线宽线距3.5mil

谢谢兄弟,呵呵,关键是以前没画过,8mil的孔径嘉立创能做吗?

网友B:
via: 10mil/18mil
线和间距: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a: 10mil/18mil
线和间距:5mil

谢谢!再问一下BGA256封装4层板线能走出来吗?

网友B:
这取决于具体的引脚出线分布。要实际走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取决于具体的引脚出线分布。要实际走才知道。

好的,谢谢!动手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呵呵,关键是以前没画过,8mil的孔径嘉立创能做吗?

你可以看一下嘉立创的技术生产能力,肯定做不了,要找制作工艺高的厂家

网友:
多少pitch的BGA,要看情况的

网友:
256,看引脚间距。如果是0.8,4层板完全木有问题。我484的,0.8间距,4层干的,不过那个工艺jlc没法做了,4/4,0.2

网友:
不说球间距和复杂度,没法评估。球间距大到1.0,小到0.3对pcb的要求区别大了。简单的emmc就十几根线,cpu或fpga上千根线,区别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