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插件的型号是什么?有人知道不?

楼主(2017-01-13):
论坛里的大神们,谁知道下面图片的端子型号,烦请说一下,谢谢了。
2.5mm或者2.54mm的间距。

网友:
家电?彩电上的???

网友A:
2*5p  2.54MM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p  2.54MM间距?

没错,主要这种双排叉开的没这么见过,在CWB、FAF、JST、CJT都看了,都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
看板子上的空余位置,应该是还能兼容普通的。

楼主:
你知道这个型号不?你在卖这个?

网友:
这逼绝对是故意搞成这样的^_^

网友A:
之前有帮别人拿过单排的,双排要确认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用单排的,双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帮别人拿过单排的,双排要确认一下

能否帮我看看,感谢了。

网友:
好像是ch10什么的,很常用。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