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加载minimxml解析错误!

楼主(2017-01-13):
直接 解析一个数组 多调用两次tree=mxmlLoadString().  tree就变成空值了,调试监控到 不能加载新元素。第一次第二次可以 是因为内存的问题吗?有人做过吗?

网友A:
没做过,不过照你的描述,应该是内存的问题。话说 json 会不会比 xml 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不过照你的描述,应该是内存的问题。话说 json 会不会比 xml 更好点? ...

谢谢你的回复  但我是
tree = mxmlLoadString()
  mxmlDelete(tree);
tree = mxmlLoadString()
  mxmlDelete(tree);
tree = mxmlLoadString()
  mxmlDelete(tree);
tree = mxmlLoadString()
  mxmlDelete(tree);
具体是前三次正常 后面tree=0

楼主:
mxmlLoadString(mxml_node_t    *top,        /* I - Top node */
               const char     *s,        /* I - String to load */
               mxml_load_cb_t cb)        /* I - Callback function or MXML_NO_CALLBACK */

原型是这样的,中间 const char 形参   我实参是char数组   会不会影响?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怎么总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堆区被占满了,但是 我使用了mxmlDelete()为什么还会沾满呢?  还在找解决方法,难道还有其他 数据 占用了?我没有释放?

楼主:
keil里怎么查看堆区的使用情况?

楼主:
通过看memory窗口发现 每次tree = mxmlLoadString()都会重新分配内存,mxmlDelete(tree)根本就清不干净,怎么办?有没有手动清堆区的命令?

网友(2017-03-31):
楼主我也遇到你一样的情况,你解决了嘛?

网友(2019-03-26):
堆分配不足,适当增大startup_xxx.s文件的Heap_Size 的大小即可解决楼主的问题问题。mxmlDelete函数实际调用free,free可以释放内存,但是不会把释放内存的同时将内存清0.

网友:
我以前用的有一个版本的mxml,有内存泄漏,释放的时候,他自己释放的不全,导致了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