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硬复位后如何能够保持内部ram储存的数据还是...

楼主(2017-01-13):
stm32 硬复位后如何能够保持内部ram储存的数据还是原来的数据?  就是说复位之前 和之后  这块RAM数据是一样的

IAR 下比如:
__root __no_init long AA @ 0x2000 0000;  //MSP上这样写复位后进入main函数之前AA的数据不变。但在STM32上复位再进入main之前,AA数据就变了

网友A:
试试给变量指明一个固定的位置,例如:   __root __no_init long AA@0x2001FFFC
在main()之后再给它初始化为0x1122334
这个0x2001FFFC 是你的内部RAM的最后的位置(假设有RAM 有128K,长度0x2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给变量指明一个固定的位置,例如:   __root __no_init long AA@0x2001FFFC
在main()之后再给它初始化 ...

谢谢回复,忘记固定地址了。

原本是__root __no_init long AA @ 0x2000 0000= 0x1122334;

我指带电硬复位后指定的 RAM数据不变,这个怎么处理---------好几次都给看的人描述缺斤短俩,抱歉

网友A:
这里 __no_init 的意思就是不要初始化,你在语句后面又给它初始化为0x1122334,  这意思就是让IAR 编译的初始化代码(复位之后立即在main() 执行之前执行)就给它初始化好,好像有点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 __no_init 的意思就是不要初始化,你在语句后面又给它初始化为0x1122334,  这意思就是让IAR 编译的初 ...

对。 不加的。在程序运行中里面的值改变。

现在只想解决 如何硬件复位后 RAM中的值不变

网友A:
我的程序就像二楼写的那样: __root __no_init long AA@0x2001FFFC
没有初始化恒定值,第一次上电时是一个随机数,而后每次硬件复位(保证不要断电,不要进入standby 模式)以后,进入main()都发现这个数没有改变。你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就像二楼写的那样: __root __no_init long AA@0x2001FFFC
没有初始化恒定值,第一次上电时是一个 ...

咦。我再试试,可能忽略某个细节了。谢谢耐心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