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SCH+PCB】PT4115 降压开关恒流电路

楼主(2017-01-13):
看到坛子里面,没有相关的原理图和PCB资料,上传备份, 以资参考!

PCB请参考 RAMILE 修改过的版本!

上面比较好的,就是RAMILE修改过的!

网友A:
强迫症患者帮LZ改善散热和EMC

网友:
转个pdf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患者帮LZ改善散热和EMC

谢谢! 改的比较好!
当时顺手画完就投板了,已经做了2000套, 装了也能用!
主要是提供个Demo封装之类的给需要的人!

网友:
见过,好像是可以带3颗1w的led? 上pdf参考

网友B:
电感下面那条走线如果从LEDS座子下面穿过是否更好?

网友:
以前用过,还可以,这个封装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下面那条走线如果从LEDS座子下面穿过是否更好?

同意! 电感靠近二极管是热端有16Vpp, 560Khz 的振动; 另一端是相对平稳的3.8V电压; 问题是绕回来还是要经过热端, 难道要用地线把热端包起来吗,如此甚好!

网友:
请问楼上你的地是怎么铺的??

网友:
留着备用…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