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MP2459宽输入电源芯片的原理图是否有误,48V输入

楼主(2017-01-13):
论坛上有一个关于MP2459的帖子可惜是在JLC分论坛上,现在看不到了。
问题说明:18V--48V输入,输出5V,对纹波要求不高,工作电流不超过100毫安。
按照原理图搭出来的电路,输出电压只有2.3V左右。个人查了几遍,看不出原理图有什么毛病,
请大家伙帮忙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款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是在380KHZ----580KHZ之间,标称480KHZ.

网友:
来个实物图看看,看看你的器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我用的时候D9去掉了,D6用的是1N5819,工作正常

网友B:
ss14耐压太低,用ss16吧,另外看看数据手册12页的bst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14耐压太低,用ss16吧,另外看看数据手册12页的bst diode。

灰常感谢,不仅仅是肖特基耐压太低的问题,去掉D9就好了。
没有理解透厂家的原理图,照着葫芦画瓢,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我用的时候D9去掉了,D6用的是1N5819,工作正常

是我的原理图有错误,D9不该加。
第一次使用这个芯片,照着PDF的电路图就直接上了,没有理解。
后来下载一个官方的软件,这个图才是正常的。

网友C:
DCDC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一直没理解第二章原理图的D2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直没理解第二章原理图的D2 是干什么用的???

NS,实际是不焊接。用的其他款DCDC,那个管教上的电容是低压关断,那个电容是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NS,实际是不焊接。用的其他款DCDC,那个管教上的电容是低压关断,那个电容是不能少

哦,明白了,感谢。

楼主:
跟关注的朋友们汇报下,这款DCDC的降压效率还是真心不错的,回头将具体数据统计下报出来。

网友(2019-01-31):
可以用美国泰德(TECHCODE)的TD1466,与MP2459   PIN TO    PIN .在很多场合下,由于TD1466的耐压高达70V,而不容易烧毁。欢迎讨论。欢迎申请免费样品。
techcode@techcodesemi.com

网友:
D9 接反了,我用的是1N4148 输入电压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