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的systick,设成1ms,但实际是6ms,可能是哪儿不对?

楼主(2017-01-13):
内部8M晶振,代码如下:
void SysTick_Init(void)
{
        /* SystemFrequency / 1000    1ms中断一次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0 1us中断一次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网友:
几千分了,还用这样的标题不怕账号被封?赶快改吧

网友A:
stm也没必要简写成斯托克吧,为啥你的是斯托米,我发出来是斯托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话说了 :(

罪过,拼音输入多按了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也没必要简写成斯托克吧,为啥你的是斯托米,我发出来是斯托克

stm 斯塔姆

网友:
这个金牌捡来的

网友C:
48M 8分频 systick可以选时钟源的,这么多分怎么水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也没必要简写成斯托克吧,为啥你的是斯托米,我发出来是斯托克

你打成stk了吧.

网友D:
很显然是6倍的关系,那么就是pll没运行。

楼主:
不要笑话人嘛 软件、技术只是我的副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M 8分频 systick可以选时钟源的,这么多分怎么水来的呀?

这个坛子一开我就来了,灌水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显然是6倍的关系,那么就是pll没运行。

嗯,这个我也知道,程序从前一版本升级来的,只是单片机从stm32f030k6换成stm32f030c8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
偷懒照搬不行的,研究一下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