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8002芯片发热厉害,该怎么做散热呢

楼主(2017-01-13):
如图,2个功放8002芯片,带的是4欧姆,3W的喇叭,发热很厉害,很烫,夏天的时候唱歌有时候会一卡一卡,冬天这种情况没有,我想肯定是散热问题,该怎么做好散热呢、

网友:
弄块铝散热器

楼主:
铝散热器什么样的外形呢

网友A:
铝散热片直接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散热片直接贴上面

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散热片?

网友B:
长条形或者两个小小的,用硅胶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条形或者两个小小的,用硅胶粘上去。

怎么看别人的线路板,用PAM8403做的功放,就不用加散热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别人的线路板,用PAM8403做的功放,就不用加散热片呢?

可能是优化电路来减少发热,或者用大面积敷铜来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散热片?

淘宝上就有

网友:
8403不是D类吗?

网友:
改用HT6871d类功放算了,加散热片成本高也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别人的线路板,用PAM8403做的功放,就不用加散热片呢?

一个ab类一个d类,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ab类一个d类,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哦,懂了,换个D类的功放好了

网友:
直接搞硅胶贴个散热片上去

网友(2017-07-27):
8002是不需要散热的,你看下电源电压等等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