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的systick,设置1ms tick,实际是6ms,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1-13):
用内置晶振,8M,可能是哪儿配置不对,谢谢
void SysTick_Init(void)
{
        /* SystemFrequency / 1000    1ms中断一次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SystemFrequency / 1000000 1us中断一次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网友:
楼主发了两次贴,珍惜ID啊

网友A:
如果SYSTICK配置函数使用的是库函数,并保证正确,那肯定是时钟树的配置问题啦。好好对照时钟树研究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YSTICK配置函数使用的是库函数,并保证正确,那肯定是时钟树的配置问题啦。好好对照时钟树研究研究吧 ...

谢谢,搞定了
偷懒照搬不行的,研究一下解决了

楼主:
此贴误发了两次,请阿莫删掉吧,谢谢

网友:
重复发帖,为啥??

网友:
LZ是老实人,也是金牌会员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搞定了
偷懒照搬不行的,研究一下解决了

还不是一人遇到,我遇到的也是6倍。

网友:
会不会是用了hse,然后pll到48MHz,但是hse出了问题,系统自动启用了hsi,hsi默认8MHz?这样想正好相差6倍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C:
lz应该说一下造成的原因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是一人遇到,我遇到的也是6倍。

以如下代码初始化时钟:
/*时钟源选择*/
#define  SYSCLK_HSI    0
#define  SYSCLK_HSE    1

/*********************************************************************************
  * @函数名: syscolock_init
  * @描述: 系统时钟初始化
  * @参数:clkfrom  时钟源:CLK_HSI 内部时钟;CLK_HSE 外部时钟
  *                           pll  倍频:从2开始,最大16
  * @返回值:无
  * @说明:
**********************************************************************************/
void syscolock_init(uint8_t clkfrom, uint8_t pll)
{
        uint8_t temp = 0;

  RCC_DeInit();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RCC->CFGR = 0X00000400;                 /*APB1 = DIV2; APB2 = DIV1; AHB = DIV1;*/

        pll -= 2;                                                                         /*偏移2(因为从0开始,0就是2)*/

  RCC->CFGR |= pll << 18;                  /*设置PLL值,2--16*/

  if (clkfrom == SYSCLK_HSI)  /*使用内部时钟,sysclk =4*pllMhz*/
  {
                RCC->CR |= 0x00000001;    /*内部高速时钟使能HSION*/
    while(!(RCC->CR >> 1));   /*等待内部时钟就绪*/
    RCC->CFGR &= ~(1 << 16);  /*HSI经过2分频后作为PLL输入*/
  }
  else if (clkfrom == SYSCLK_HSE) /*使用外部时钟HSE sysclk = HSE * PLL MHz*/
  {
                RCC->CR |= 0x00010000;    /*外部时钟源HSEON*/
    while(!(RCC->CR >> 17));  /*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 |= 1 << 16;     /*HSE作为PLL输入*/
  }

  FLASH->ACR |= 0x32;         /*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 |= 0x01000000;      /*PLLON*/
  while (!(RCC->CR >> 25));   /*等待PLL锁定*/
  RCC->CFGR |= 0x00000002;    /*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 (temp != 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 = RCC->CFGR >> 2;
    temp &= 0x03;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应该说一下造成的原因才是.......

代码已在楼上贴了

网友:
把MCO设置出来,实际上量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根本不用看,直接把文件删掉,重新拷贝个例程

因为,实在从这种错误里面学不到什么东西

网友:
我之前用过一个是在os层面加了锁

网友:
stm32f030的systick设置

网友: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2017-02-14):
多谢LZ,成功使用内部时钟PLL到48Mhz使用

网友D:
有可能外部晶振没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外部晶振没起振。

用内部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