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来测温PT100,最后测到的值和实际有误差,如何分析

楼主(2017-01-13):
这个是我的测温电路,PT100使用2线制。没有把PT100接入电路之前,直接用万用表来测量电阻,再和PT100分度表对比,发现和当前室温是差不多的;
把这个PT100加入电路之后。最后根据单片机AD值计算得到的电阻值,比实际结果大了5欧姆左右。从108.9编程了113.9欧姆。
AD转换的结果是准确的。

请问这种情况下面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个电阻值的误差吗?在不改电路的情况下。
又或者,在这种情况下,误差会保持为5欧姆左右吗?就是温度从0到400度变化的话,如果误差持续是5欧姆左右,那我也可以人为的去对每台设备进行消减。

网友A:
INA826本身也有误差,放大倍数为9.99817,这个电阻的精度影响放大倍数。
另外用万用表测试电阻本身误差有0.8%的读数误差,用电桥测试一下阻值结果更准确。

网友B:
分级测试吧,先锁定误差出现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级测试吧,先锁定误差出现的部分

恩,明天白天再继续测试;但是运放输出的电压与单片机AD转换的结果是对的;
现在PT100的数值误差,肯定是出在运放的输入这边的。
我电路里面的电阻,那2个1.5K都是用的千分之一精度的,25ppm的厚生电阻。万用表测过误差是属实的。

网友A:
PT100?那3.3V的电压稳定吗?不稳定的话有影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那3.3V的电压稳定吗?不稳定的话有影响哦

这个地方我考虑过,按照公式计算,最后3.3V这个电压抵消掉了。所以3.3V不需要很准,只需要稳定就行了;因为单片机的电压也是3.3V,都是一个电源。2个电压都是同时增大缩小的。

楼主:
PT100两端的差分电压数值是Vp = (Rp * V) / (2 * 1.5k + Rp);
转换成AD值的时候,是Ad = (Vp * 4096) / V = (4096 * Rp) / (2 * 1.5k + Rp);
所以最后的AD值和这个3.3V电源无关了。

现在怀疑是不是1.5K这个电阻小了,导致pt100接入电路后电流产生了一定的温升。不过按照理论电流这个时候在1ma左右,功率很小啊;怎么会这样呢,真是奇怪了;
而且,马上断电,断开电路直接万用表测量PT100电阻值是对的,并没有温升;

楼主:
经过详细计算。发现数据是正确的。果然是硬件误差造成这种情况的;
由于3.3V实际是3.25V。2个1.5K电阻实际值是1497.4欧姆。这样算下来,PT100在23度也就是108.8欧的时候,
差分输入电压为 3.25 * 108.8 / (1497 + 1497 + 108.8) = 0.11396v;放大10倍(这里也有精度影响,并不是100%的10倍)后输出电压为1.1396v;
然后按照3.25的电压可以得到AD = 1.1396 * 4096 / 3.25 = 1436;这个值和我单片机AD转换的结果就是一致的;
看来是电阻引起这个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826本身也有误差,放大倍数为9.99817,这个电阻的精度影响放大倍数。
另外用万用表测试电阻本身误差有0. ...

恩,是我计算出错了。
我最后得到AD值后,用理想电压3.3来计算,最后得到的电阻值就很大误差了。但是其实不需要使用这个3.3V,直接把公式反一下,通过AD值得到PT100电阻值。
这样计算出来结果和理论值非常接近,只有1度以内的误差了。这个问题搞定了。
我只要1度以内的误差就足够了。

网友C:
请问楼主,最后的结论就是硬件没有问题,实际上软件计算搞错了造成的误差,是吗?

网友D:
学习了,这样做电路比较简单,最终楼主误差控制在多少?和恒流的有比较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样做电路比较简单,最终楼主误差控制在多少?和恒流的有比较没?, ...

这里也看不出来,但是应该是用横流源驱动吧

网友E:
INA826这个运放什么价格?pt100又多了一个测量方案。

网友:
觉得用恒流好点,程序上校正一下电流就好

网友F:
pt100 pt1000 ntc这些电阻式的温度传感器都是有一定偏差的。惠斯通电桥的分压电阻也是有偏差的。运放和增益电阻也是有偏差的。我们常用的做法就是校准,用理论的电阻和温度值对应表,查表后,再算一次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最后的结论就是硬件没有问题,实际上软件计算搞错了造成的误差,是吗? ...

我上面的公式,最后出来的AD值和这个3.3V无关;
但是我通过AD值反推电阻值的时候,使用的却是3.3V。那么,实际电压是3.25V,所以最后反推出来电阻就大了好几欧姆,太大了。
所以硬件上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电路是ultimaker2 3D打印机上面的电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因为公司在电子方面的条件非常差劲。啥都没有;我以前做的PT100都是分段校准的,100度来一个校准点。
现在根本没有校准设备。所以只能这样用了。直接计算电阻值的方式来做了。
这个电路好像没有恒流吧。就是个简单的电路而已;只要精度能有1%,我就知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A826这个运放什么价格?pt100又多了一个测量方案。

这个运放是仪表放大器。单电阻决定放大倍数。淘宝上面买的零售价是7.5

网友G:
这个电路的成本是多少?用个I2C接口的测温芯片简单得多

网友:
和3.3V无关不是全部,只是局部,只能做到低频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的成本是多少?用个I2C接口的测温芯片简单得多

还有i2c的pt100测温芯片吗?这个电路成本主要是那个运放,要7-8块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的成本是多少?用个I2C接口的测温芯片简单得多

你说的是mcp3421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公司在电子方面的条件非常差劲。啥都没有;我以前做的PT100都是分段校准的,100度来一个校准点。
现在 ...

公司做产品  连最基本的设备都没有?那也是真的够差劲,缺啥不能缺必需品。哪怕是选个二线品牌也行啊,你们老板心够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i2c的pt100测温芯片吗?这个电路成本主要是那个运放,要7-8块钱呢。

什么型号的   没这么贵吧?你们有多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公司做产品  连最基本的设备都没有?那也是真的够差劲,缺啥不能缺必需品。哪怕是选个二线品牌也行啊,你 ...

哎,反正公司就一个万用表,一个电烙铁。
我都是带自己的工具到公司来做事的。反正电子工具条件非常差。
这个PT100的测温方案我也是刚用,芯片都是淘宝采购的,所以也不存在什么量。这个INA826是TI的,官方标价都是1刀以上1K片的价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反正公司就一个万用表,一个电烙铁。
我都是带自己的工具到公司来做事的。反正电子工具条件非常差。

   你们主要做软件的吗?你们的装备 对于做产品的公司来说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反正公司就一个万用表,一个电烙铁。
我都是带自己的工具到公司来做事的。反正电子工具条件非常差。

楼主 工具包很强啊    一个人撑起一个公司

网友I:
引用 网友F:
pt100 pt1000 ntc这些电阻式的温度传感器都是有一定偏差的。惠斯通电桥的分压电阻也是有偏差的。运放和增益 ...

我之前还翻译了freescale测温电路的应用笔记,就在本坛,那里也有校准,更牛叉的是,他用差分形式获得最终温度,用差分的方式规避系统的误差,毕竟每个产品性质都有点差别,水平确实高。。。看看应用笔记能增长好多知识

网友J:
楼主用ADS1247吧 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ADS1247吧 专用的

上面电路已经做出板子,做了3个样品,已经在我们的3D打印机上面持续运行2天了,准备再运行一天看看情况。目前来说,检测发现效果挺不错。用JSCOPE调试发现采集到的温度很正常,没有受到电机的任何干扰;

我们之前采用热电偶,使用专门的芯片MAX6675,AD597,采集到的温度也都不错;但是,在电机干扰的情况下,会出现严重的数据错误;导致温控不准。

网友(2017-02-14):
又一个测温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是仪表放大器。单电阻决定放大倍数。淘宝上面买的零售价是7.5

这么便宜啊,我之前用过15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还翻译了freescale测温电路的应用笔记,就在本坛,那里也有校准,更牛叉的是,他用差分形式获得最 ...

求freescale测温电路的应用笔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freescale测温电路的应用笔记链接

在这里

楼主(2017-05-02):
引用 网友L:
谢谢lz,刚好我也在研究怎么用pt100呢,只是这个运放贵了点,找找看有没有便宜的代替方案…… ...

便宜的运放好多。其实1-2块钱的肯定就足够用了。但是,为什么要给老板省钱呢?出了问题就是你的责任;做得好是应该的;等你做好了,再去研究降低成本

网友:
这个运放有啥好处  要  7-8块钱 ?     你看看 SGM8551  的参数能用吗 ?这个便宜                   AD8551 也很牛  但是贵

网友(2017-07-23):
用pt100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
范围不大才,精度相对较高,才对,pt100是0~400 度范围,要更大范围要么用PT1000,要么用K电偶、j、cu、之类的(不过精度较差),

网友(2017-09-25):
引用 网友F:
pt100 pt1000 ntc这些电阻式的温度传感器都是有一定偏差的。惠斯通电桥的分压电阻也是有偏差的。运放和增益 ...

校准的话需要一个标准环境吧,这个能做到吗?

网友:
1.需要高精度稳定基准电源?

网友:
2.需要标定;3.用差分的方法,可以不用精准电阻,否则需要!

网友(2018-10-27):
这种方式和ds18b20这类的有啥区别啊

网友:
mark温度测量

网友G(2020-08-12):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是仪表放大器。单电阻决定放大倍数。淘宝上面买的零售价是7.5

有点贵啊,测温范围要求很宽么?为啥不用i2c接口的lm75之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贵啊,测温范围要求很宽么?为啥不用i2c接口的lm75之类方案?

测温场景不一样。测温范围不一样。

网友:
精密模拟放大,一个零点,一个放大倍数应能微调修正。再好点在加自动校正(包含零点和满度)。工厂的压力、温度传感器都要求定时标定,不能微调怎么标定?

网友:
PT100 测温,看来可以用一下。

网友(2021-06-10):
基准源用什么呢

网友(2021-10-04):
最近我也想搞个PT100测温,看了好几个方案,总感觉不妥。看到这个电路,我也大致仿真了下,和楼主算得差不多。

网友M:
不就是测电阻吗,按照4线的方法测量不就完事了,先买一个有精度的源表给恒定电流,再用一个3458a测量电压数据然后通过gpib传下来,有精度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给闲的难受的人准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就是测电阻吗,按照4线的方法测量不就完事了,先买一个有精度的源表给恒定电流,再用一个3458a测量电压数 ...

恒流电路自己随便做个即可。要求很低的,只要一个参数就是接不同的负载电阻这个电流值要尽量不变。至于温漂什么的不用管。然后弄个高精度电阻做参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freescale测温电路的应用笔记链接

AN4904,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