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Cjson使用malloc,结果掉坑里了。。。。

楼主(2017-01-14):
使用了cJson,需要使用malloc,free来动态申请内存是否内存,堆配了2k。
平时使用一直未发现问题。最近进行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后,内存就申请不出来,json解析失败。

malloc的实现是c的标准库,一直非常相信标准库,现在回想起来,单片机用malloc真的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大家的使用怎么样?有正常无故障的使用的吗?

网友:
一直用标准的malloc,free,很好用
实在不放心可以自己写一个malloc,free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碎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碎片问题?

是怀疑内存碎片,时间紧急,暂时先放弃malloc的用法了。内存碎片,或者程序异常没释放都有可能。
现在问问主要是想知道如果用法正确,是否malloc就一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怀疑内存碎片,时间紧急,暂时先放弃malloc的用法了。内存碎片,或者程序异常没释放都有可能。
现在问 ...

只要用法得当,肯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法得当,肯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内存碎片的问题怎么解决?一旦内存碎片,应该就申请不了内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存碎片的问题怎么解决?一旦内存碎片,应该就申请不了内存了吧?

自己先搜一下内存碎片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情况下会申请不了,这些基本的概念就算不能google,百度还是搜得到的.

网友:
可以用lwip里边重写malloc,  单片机最好不要用系统自带malloc, 内存太小,没几下子就玩完。

网友:
freertos,ucosiii都有内存管理,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搜一下内存碎片是怎么产生的,什么情况下会申请不了,这些基本的概念就算不能google,百度还是搜得到 ...

malloc的调用并非自己调用,而是第三方的cJson或者其他程序调用,这个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lloc的调用并非自己调用,而是第三方的cJson或者其他程序调用,这个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

#define malloc my_malloc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malloc my_malloc

直接冲掉编译器自带的malloc都行,只要在你的工程里定义一个相同名字的即可。
这样就算你工程里有个别人的lib而不是源码,也有效。
如果define名字则对已编译好的obj或者库无效。

网友:
用伙伴算法自己写一个malloc吧,分配时间可确定,free回收算法可以合并为大块。

网友:
从来都不敢用这个malloc, 宁可定义静态数组,浪费点存储空间,也不想看到 outofmemory,这简直是恶梦。

网友:
检测下free以前我就遇到这个坑

网友:
重来不用malloc和递归

直接用静态的内存
或者自己动态管理

网友C:
楼主怎么做的压力测试?跑了多久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做的压力测试?跑了多久出问题?

就是电脑上频繁发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进行cjson解析。

楼主:
大概几个小时后出现问题

网友D:
要内存回收。。。 不然碎片原来越多,后面就会一直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几个小时后出现问题

内存碎片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是找机会重新初始化整个分配器(例如Free所有的Block);或者做二次引用,做一个支持数据移动的简单G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内存回收。。。 不然碎片原来越多,后面就会一直失败。。。

内存回收在没有mmu的系统比较难做
除了自己隔离一层 只用指针

网友:
嗯,单片机还是少用malloc,或者把内存划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