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针怎么会出错?

楼主(2017-01-14):
如题,
函数调用如下:
calc("9-(3*2)");

函数实现的部分代码如下:

double calc(char *expr) {

    char c,*rexp,*pp,*pf;
        pp=pf=expr;
        do {
            c = *pp++;
            if (c!=' '&& c!=Tab)
                *pf++ = c;
        } while (c!='\0');
    }

其中用到的变量定义如下:

char c,*rexp,*pp,*pf;

现在发现,do循环第一圈没有问题,第二圈,到
c = *pp++;
的时候,就出现hard fault里面去了。
百思不得其解,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指导,谢谢!

PS:该代码在vc2012上能够很好的运行。出问题的系统为MDK,运行单片机为STM32

经过15楼的指导,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其他楼层的指导也很有意义,不过,恕我愚钝,当时没能看懂。

反过头看了看,4楼说的才是第一个指出问题真相的,在此一并感谢。
其他的没有提到的楼层,同样感谢,并非忽略。

同时,也感谢26楼的批评,虚心接受哈。

网友A:
你给出的函数调用和函数定义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的函数调用和函数定义不一致。

谢谢提醒,改了一下。现在这里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A:
*pf++ = c;
这句有问题,pf指向的地址是只读的,你可以把参数改成可读写的数组传进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 = c;
这句有问题,pf指向的地址是只读的,你可以把参数改成可读写的数组传进来试试。 ...

尝试过。不过目前的问题点没在这里。楼主位描述的,当运行第二圈,上面那个指针++的时候,已经就出错了。
也尝试把出错的地方按照您说的修改过,还是会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过。不过目前的问题点没在这里。楼主位描述的,当运行第二圈,上面那个指针++的时候,已经就出错了。 ...

那我觉得找出问题就完全需要调试分析了,用肉眼看代码我是看不出什么问题了。
打开汇编和变量观察,看看具体是什么操作导致的问题,看地址、变量是否异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觉得找出问题就完全需要调试分析了,用肉眼看代码我是看不出什么问题了。
打开汇编和变量观察,看看 ...

我初步调试了一下,发现指针赋值那个语句没有生效,正常情况下,赋值后,几个指针值应该相等。
当我加了volatile修饰后,前面的问题没了,改在while那里出错了。第一圈就出错,真神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初步调试了一下,发现指针赋值那个语句没有生效,正常情况下,赋值后,几个指针值应该相等。
当我加了v ...

代码开优化了?如果开了就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开优化了?如果开了就关了试试

default和0都尝试过。1-3没尝试。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ault和0都尝试过。1-3没尝试。一样的结果

你把对应的汇编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看看expr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对应的汇编代码贴出来看看。

图中的代码是最新修改测试过的。
代码里面的问题是,执行if(c=='\0')的时候会进入hard fault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代码是最新修改测试过的。
代码里面的问题是,执行if(c=='\0')的时候会进入hard fault里面

都没看到有这语句 f(c=='\0')?
我说的是汇编代码,你这边是 C 源码。
(忽略这边的回复吧,回帖时,图片还没更新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代码是最新修改测试过的。
代码里面的问题是,执行if(c=='\0')的时候会进入hard fault里面

搞错

网友C:
calc("9-(3*2)");

"9-(3*2)" 的类型是const char*

网友:
建议你保留之前的一些信息
不然一个搞错字样,没人知道是谁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lc("9-(3*2)");

"9-(3*2)" 的类型是const char*

真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是这个问题,谢谢~

晕,你上面不是说过改成可修改的数组试验过了,现象依旧吗?

网友: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引起hard faul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你上面不是说过改成可修改的数组试验过了,现象依旧吗?

是的,尝试把这个语句
c = *pp++;
修改为
c=pp[idx];
idx++;

这样,也会进入hard 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楼主先要确定的确是因为这个函数调用引起的hardfault。
2 看楼主的mdk版本较低,建议换新版本试试。关掉 ...

谢谢提醒。我的mdk版本是4.73,应为没有升级的理由,所以一直沿用着。看来跟编译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不过,我尝试在软件下仿真,结果也是不会出错,但是一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就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尝试把这个语句
c = *pp++;
修改为

你没理解上面 lcofjp 坛友的意思。
lcofjp 坛友的意思,跟 15 楼 eye 坛友的意思是一样的。
进而误导了下面的坛友。

编辑增加:
另外,刚好 15 楼 eye 坛友,没有认真看贴,直接给出了答案。
要是 eye 坛友认真看帖的话,我想这个谜题,没这么容易解开,
你还是得继续不得骑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的mdk版本是4.73,应为没有升级的理由,所以一直沿用着。看来跟编译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不过 ...

以前用低版本的keil的时候从不敢写逻辑复杂的语句,经常会遇到错误。

截图中的形参也没有定义成const型,还是可以运行通过的。应该是跟版本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低版本的keil的时候从不敢写逻辑复杂的语句,经常会遇到错误。

截图中的形参也没有定义成const型 ...

他传进的实参,是 const 的,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会被放置在 RO 段,也就是代码区,
是不可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传进的实参,是 const 的,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会被放置在 RO 段,也就是代码区,
是不可修改的。 ...

呃,对对对, *pf++ = c;这句犯法了,对只读代码进行了写操作。

网友B:
你要感谢的,不止是 15 楼。
要感谢 15 楼的不认真看帖,其实答案在 15 楼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要感谢的,不止是 15 楼。
要感谢 15 楼的不认真看帖,其实答案在 15 楼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

哈哈,这就是所谓的“古二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就是所谓的“古二真”

关键是楼主位,末尾写了这么一句:
经过15楼的指导,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次谢谢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楼主位,末尾写了这么一句:
经过15楼的指导,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次谢谢15楼。 ...

改了,改了,谢谢您的批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改了,谢谢您的批评。

所以我11楼让你看expr的地址是多少(字符串是在RAM区,还是在ROM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