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流测试精度为10nA的万用表。

楼主(2017-01-14):
10nA精度量程至少为0-200毫安(有突发电流要测试,所以速度最好快些。)。
这样的表好买吗?
尽量性价比高一些。但精度一定要保证。最好可以实时输出电压电流值 。
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吉时利专门的电流表,可以测到PA。不过不会便宜

网友A:
超高性能的情况下没有性价比。事实如此。 便宜的安捷伦34461用最低的100uA量程,在5位半状态下可以分辨到1nA(他的6位半很慢)。够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高性能的情况下没有性价比。事实如此。 便宜的安捷伦34461用最低的100uA量程,在5位半状态下可以分辨到1n ...

请问,安捷伦34461有自带的显示屏可以观测到电流波形图吗? 还是说需要连接电脑,通过电脑的显示屏才能看电流波形。
电流波形,最好是实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安捷伦34461有自带的显示屏可以观测到电流波形图吗? 还是说需要连接电脑,通过电脑的显示屏才能看 ...

AGILENT 6705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安捷伦34461有自带的显示屏可以观测到电流波形图吗? 还是说需要连接电脑,通过电脑的显示屏才能看 ...

自带显示屏当然可以看波形,但是明显没有电脑上看舒服啊
还有,你没说你需要的测量速度,因为34461即使5位半的速度也不是非常高。
下面有人提到的N6705B速度快得多,但是价钱嘛,就不用说了~
还嫌不够好可以上3458(要是仍然嫌不够好就没得用了)~

网友:
200mA量程测10nA精度……目测要7位半或是8位半,只要有钱,估计好买~

网友:
这个要求没有太便宜的吧,keysight有专门针对低功耗可穿戴等产品的电源分析解决方案,可以同时观测大电流和小电流的情况。包括瞬间通信时的功耗分析。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看我做的2A满量程的,就是10nA的分辨率的,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C:
我晕,看错了,好丢人,我这个是10uA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晕,看错了,好丢人,我这个是10uA的

普通的24位AD最慢速度,或者高性能的24位AD在快一点的速度下,差不多就是10万分之一这个档次的相对稳定度。
所以正常来说5位半档次的分辨率还是容易做的。更高就难了~
你的2A可以稳在10uA还算不错了

网友D:
xxx有个方案,把0-200,000,00*10nA,用基准+分压+加法器 切成200份,然后巡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24位AD最慢速度,或者高性能的24位AD在快一点的速度下,差不多就是10万分之一这个档次的相对稳定度 ...

是的,做一个简单的五位半还是可以的,但是那些丧心病狂的高级设备的技术是让人仰望的
3458A测量电流,在100ma挡可以测到10na,再向上一档是1A档,实际最大能测到1.05A,那个时候的分辨率是100nA,也达不到楼主要求的指标的。而超越3458A绝对是开玩笑的,真的是一座山,令人望而生畏。
我几年前曾经妄图做一个七位半的测量,用了8片LTC2400,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
现在想起来,真正实现信噪比是无比艰难的,还有速度问题,3458A每秒钟可以出100000次四位半的数据,这个是很恐怖的数字,直流电压8位半的最快速度能达到6次,这些都是令人敬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做一个简单的五位半还是可以的,但是那些丧心病狂的高级设备的技术是让人仰望的
3458A测量电流,在 ...

哦,上面我说34461是我理解错了
34461足够看到10nA没问题,但楼主要的是同时看到200mA和10nA! 这完全是丧心病狂的超级大动态要求~
8万的3458做不到,更贵的福禄克8508同样也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xxx有个方案,把0-200,000,00*10nA,用基准+分压+加法器 切成200份,然后巡检

我也想过用电流表多个挡位巡检。但是实际上不行,因为低电流挡位的内阻很大。
如果你的表恰好切到低电流挡的时候,负载需要用高电流,那么负载就受影响了!

换个思路:或许可以串个很小的电阻,然后靠万用表的低电压档来测。
电阻按200mA档,0.1V压降,也就是0.5欧
这个电阻在10nA电流下的压降只有5nV,而低电压测量的标准仪表34420在最小的1mV量程下,2分钟噪声Vpp有8nV!
至于3458,它的低电压档远远差于34420,所以更没得测了!

综上所述,如果你不跟被测设备配合,只想靠蛮力去测,那么没戏!

网友:
如果实在想测,测法只能是平常你的被测设备是低电流的,等你想使用高电流之前,先输出一个控制信号来通知外面的仪表。仪表见到你的这个信号后马上把自己的挡位升高。然后你的设备才能使用高电流。
如果怕外面的仪表切换速度没那么快,你可以让仪表永远使用小电压档,你自己外面做个模拟开关来切换仪表的采样电阻。你的模拟开关的速度是可以足够快的,瞬间就能切过来。
反正最终仪采到的数据上能很容易的分辨出你哪个时刻切换了采样电阻。

网友E:
N6705B,才是最佳解决方法,高速,无缝,大量程测量,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过用电流表多个挡位巡检。但是实际上不行,因为低电流挡位的内阻很大。
如果你的表恰好切到低电流 ...

我其实想表达的是17楼那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N6705B,才是最佳解决方法,高速,无缝,大量程测量,效果杠杠的

没错,集成的源和表,合起来就是最佳方法。
除了价钱有点贵…

网友:
198mA??
不,是197.997,870mA,且慢, 升了10nA, 现在是197.997,880mA。

网友C:
没有现成的设备能够读出197.99787mA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现成的设备能够读出197.99787mA的

以楼主10nA精度200mA要求,大体要在200mA时测量到 ±10/(200x10^6) = ±5x10^-8 波动值。
选8位半的表:
(1)在200mA处10nA负向波动时,数字可以在倒数第二位显示数据,精度可以满足楼主的需要;
(2)在200mA处10nA正向波动时,因超量程数字退到末位显示,所以精度不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3)若测量小于200mA减10nA,10nA正负波动均可在倒数第二位显示数据,所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要。
综上所述,楼主即使选用了8位半的表,也不能在200mA(实际是199.999999mA)处测量到全部正确的10nA波动值。
但稍微减少些范围,即小于200mA来测量10nA,8位半的表则刚好可以满足测量精度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以楼主10nA精度200mA要求,大体要在200mA时测量到 ±10/(200x10^6) = ±5x10^-8 波动值。
选8位半的表:

说明你没有玩过八位半的表,至少3458A是显示不了的,就像6位半的34401不能显示1.999999一样

网友:
吉时利 pA表,fA表,貌似国内好像是限制供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没有玩过八位半的表,至少3458A是显示不了的,就像6位半的34401不能显示1.999999一样 ...

最贵的8508恰好是20开头的满量程,不是3458的12开头,所以可以测到

网友:
试了一下把MAX6325换成了该死的LM399的确会好一点,不过为了多读一位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没有玩过八位半的表,至少3458A是显示不了的,就像6位半的34401不能显示1.999999一样 ...

明显你是在吹毛求疵。
(1)我回复楼主提出的,测量200毫安、波动10纳安表的选择问题——计算得到的答复是:8.5位表可以满足不大于200毫安10纳安波动的测量精度。就电流测量来说,这有错吗?
(2)因工作需要,本人长期使用6.5位到8.5位DMM也不在少数了(目前还在用3458A 难不知能显示多少位?),8.5位DMM的DCI测量精度一般比DCV测量精度低一个档次,即7.5位左右(ACI精度相对更低些)。如果选8.5位DMM来测量电流,绝对不可能满足8.5位精度要求的。所以,我上面给出的是8.5位专用数字电流表,而不是通常的8.5位数字万用表(DMM)的DCI档。把两者混为一谈,只能让人呵呵了。

网友F:
看看我手头在用的FLUKE 5730A高性能多用途校验器(可用来校验8.5位DMM),就可以证明本人不是在吹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手头在用的FLUKE 5730A高性能多用途校验器(可用来校验8.5位DMM),就可以证明本人不是在吹牛了。

你好,我错了,相信如果我再得瑟的话,就有可能出现约瑟夫结了。

网友:
还真没注意办公室有6705,只知道它可以动态显示电流消耗曲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晕,看错了,好丢人,我这个是10uA的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下系统框架和关键芯片,现在正在寻找小电流检测方案来做个自用小电流检测器,望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下系统框架和关键芯片,现在正在寻找小电流检测方案来做个自用小电流检测器,望指教,谢 ...

只要要求不高就不会难做的,我基准用的MAX6325,ADC用ADS1256,ADC的接口电路用光耦隔离,前端的运放采用op177,别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要要求不高就不会难做的,我基准用的MAX6325,ADC用ADS1256,ADC的接口电路用光耦隔离,前端的运放采用 ...

额,极高精度性能的运放做前级电压跟随或放大,低噪、低温漂的高精度基准源,24位的差分低噪运放,有了前面这些也就很容易理解接口电路做光耦隔离了……这个电路用料,只要电路设计不出问题,没有理由做不了高精度,膜拜下!
前面看到有坛友说到ADS1110,刚看了下,差分输出,内置运放、晶振、IIC输出的16位,2.048V内置电压基准的16位AD,够我用了。
谢谢指导,我先用ADS1110试下。

网友:
啊  这么高精度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极高精度性能的运放做前级电压跟随或放大,低噪、低温漂的高精度基准源,24位的差分低噪运放,有了前 ...

1110太差了,如果嫌1256贵,可用1220,或1248,这些至少比1110好多了

网友H:
用单片机加高速AD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单片机加高速AD完美解决

请具体说说?
除非你自带个电源给被测的东西供电,否则它瞬间从低功耗切到高功耗你肯定测不到,或者导致被测的东西出错

网友:
这个帖子里惊现好多土豪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手头在用的FLUKE 5730A高性能多用途校验器(可用来校验8.5位DMM),就可以证明本人不是在吹牛了。

大神有时间帮忙标定一下高位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手头在用的FLUKE 5730A高性能多用途校验器(可用来校验8.5位DMM),就可以证明本人不是在吹牛了。

我真准备搞台这个玩。您这台价格是多少?

网友:
这么低电流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