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有没有用过性价比高的RS485隔离器,麻烦推荐.....

楼主(2017-01-14):
最近用昆仑同态的屏去控制下面的变频器,偶尔会出现烧屏内的485的问题,基本都是组态屏可以发送出去,但是不能接收,估计是接收部分电路损坏,所以这里想问下坛友们有没有用过的可靠点的485隔离器,麻烦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电路的保护没有做好,不考虑电磁兼容的话ADM2587相当好用

网友:
佳盈  貌似有 好早之前用过

楼主:
谢谢 回头试下

网友A:
ADM2587就是贵+不好买。我一直是ADM2483加个金升阳的B0505S,很好用。

网友B:
为什么选了金升阳的电源模块  而不去选用金升阳的隔离485通讯模块?例如TDx01D4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M2587就是贵+不好买。我一直是ADM2483加个金升阳的B0505S,很好用。

对,这样货源好找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选了金升阳的电源模块  而不去选用金升阳的隔离485通讯模块?例如TDx01D485 ...

一个字,贵啊!
而且两路2483或3082只需要配一个隔离电源

楼主:
TDx01D485  确实很贵。。。

网友:
ADM2587体积小

网友C:
光耦+DCDC,保护4个二级管+TVS+限流电阻(功率要2010的)+放电管 (或者PTC+压敏),很少很少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DCDC,保护4个二级管+TVS+限流电阻(功率要2010的)+放电管 (或者PTC+压敏),很少很少坏过。 ...

谢谢 建议,过了年回来 好好整理下思路

网友:
ADuM1201+金升阳的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