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桌面贴片机将成为一个鸡肋!

楼主(2017-01-14):
1)最近很多人在讨论smt桌面贴片机,有的说要买,有的说要做,我真的认为SMT桌面贴片机将成为一个鸡肋,可能这话会得罪不少人!
2)我原来说过,smt行业在若干年后都会慢慢的肖失,最终的趋势是整合,越来越来的pcb工厂在设立smt部门,何况是桌面贴片机
3)我们的第三阶段以实施,实施很成功,有的人说支持及看好,有的人说不看好,说在烧钱,等钱烧光了就会关掉smt,反对的无非就是说两点 1)你们只贴样板 2)你们只贴现在700多种器件,快则半年之内慢则一年之内如果你说的这两个我都解决了呢,如果我们能小批量1000多片,及能支持所有的立创商城的器件,那你还认不认同我说smt桌面贴片机将成为一个鸡肋?

网友A:
袁总啊,去年你搞Smt时,我不就建议你这样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袁总啊,去年你搞Smt时,我不就建议你这样搞了。

我没感觉到有问题!

网友:
继续加快步伐,知道你们在努力,在加油。想第一次尝试SMT,周五联系你们客服,封装库,标准抓紧时间建立(标注可以贴的器件,封装库中没有)。这些标准都出来之后,产出效率也提高了,很多人会贴的。

加油!

网友B:
兴森快捷好多年前就开始搞一站式服务了,PCB设计→PCB生产→SMT,质量自然不用说,不过门槛比较高。
现在JLC把门槛降下来了,对微小创业公司的PCB打样提供了便捷,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C:
这与路和车的关系类似,路修的再宽,车也会相应增加,永远都是堵 ...

所以我感觉各有各的用途,SMT桌面贴片机是小众产品,很难淘汰的。

网友:
试了JLC三次都非常不错,但是最近我一个板,用量大的器件几乎都在第三期外,感觉目前还压不住场。

目前桌面SMT是鸡肋没错,不过吧,还有生存空间的,就看做不做得好,如果做到可靠,价格还行,还有活路的。

网友D:
报告袁总,我们买的登新3贴片机已经半死不活状态

其实以前就很难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报告袁总,我们买的登新3贴片机已经半死不活状态

其实以前就很难用 ...

什么时间买的?最近登新再跟我推荐新一代自动供板的多功能贴片机。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与路和车的关系类似,路修的再宽,车也会相应增加,永远都是堵 ...

所以我感觉各有各的用途,SMT桌面贴 ...

等到jlc支持全部贴片,自备件贴片了才能真正满足大家的需求--哪个bga板子不是双面有件的?除了个别板子吧。
桌面的如果操作足够方便,我想用的人反而会比较多;他们愿意花半个小时输入坐标,标定原点,然后等几个小时贴片。也许确实是小众,但是它显著降低了小工作室及小公司的焊接测试成本。

网友:
是不是要做一个巨型贴片机,跑到合适的元件就贴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间买的?最近登新再跟我推荐新一代自动供板的多功能贴片机。不知道质量如何? ...

那个质量还行

我们买的桌面式的3代,超级难用,而且磨损的很快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个质量还行

我们买的桌面式的3代,超级难用,而且磨损的很快

正规的贴片工厂无非就是两千块钱一次开机费啊~
只要有上百块板子都可以去贴了,小批量情况下也不会在乎那一点加工费。
一二十片的样板可以在嘉立创一次性搞定。真的不需要自己弄贴片机了。
除非你的产品种类很多有都没有批量。。。。

网友:
一站式服务 将是趋势,早起步早占地盘总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到jlc支持全部贴片,自备件贴片了才能真正满足大家的需求--哪个bga板子不是双面有件的?除了个别板子吧 ...

其实很多是引导,很多是可以设计成一面的,工程师从不管生产难度,没人跟他说两面不行,设计工程师当然是能两面就两面,又不用他自个生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正规的贴片工厂无非就是两千块钱一次开机费啊~
只要有上百块板子都可以去贴了,小批量情况下也不会在乎 ...

私信介绍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很多是引导,很多是可以设计成一面的,工程师从不管生产难度,没人跟他说两面不行,设计工程师当然是 ...

很多是因为外壳尺寸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很多是引导,很多是可以设计成一面的,工程师从不管生产难度,没人跟他说两面不行,设计工程师当然是 ...

两面贴片,用的板材少啊,资源利用率高,就是保护环境啊。。。。只做单面板,嫌环境还不够糟。

网友:
反正我比较认同目前JLC这种SMT模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两面贴片,用的板材少啊,资源利用率高,就是保护环境啊。。。。只做单面板,嫌环境还不够糟。 ...

这个可不一定哦。大部分情况pcb首先配合的是外壳,形状大小基本定了,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不一定哦。大部分情况pcb首先配合的是外壳,形状大小基本定了,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 ...

什么产品,都是越小越好,外壳越小越好,当然板子越小越好,双面贴片和单面贴片实用完全一样的板材,,,,所以推广单面贴片的理由是什么,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私信介绍一个啊

找你本地的就行。我在广州,平常就找我们这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产品,都是越小越好,外壳越小越好,当然板子越小越好,双面贴片和单面贴片实用完全一样的板材,,, ...

单面省加工费啊!
双面省一点板子面积,但通常来说只要结构不受限,量不大的时候单面省下的加工费肯定是大头

网友J:
我是坚决不看好样板的SMT的,一个连零件都焊不好的电子工程师根本就应该转行了。JLC的SMT如果发展的好了,说明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更低了。这些年见到的菜鸟太多了,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怎么会这么菜。而且我们回头来说一个电子产品,贴片是多么不起眼的一个事情啊,装配时候的布局布线,外观处理,内观处理,测试检验,以及库存管理,包装运输,哪个是能够省心的呢。JLC现在玩的再好也是冰水一角而已。现在觉得贴片有前途,其实就是菜鸟太多了,超长时间没有规则的运作,早晚要吃到苦果子的。

网友:
我的山寨贴片机服役好几年了,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很多器件立创还是没有,如果能支持客户提供芯片时我估计就差不多可以替代桌面SMT了。现在还不行。如果有合适的桌面SMT,我还是会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坚决不看好样板的SMT的,一个连零件都焊不好的电子工程师根本就应该转行了。JLC的SMT如果发展的好了, ...

自行车骑的好为什么还要开汽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产品,都是越小越好,外壳越小越好,当然板子越小越好,双面贴片和单面贴片实用完全一样的板材,,, ...

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是坚决不看好样板的SMT的,一个连零件都焊不好的电子工程师根本就应该转行了。JLC的SMT如果发展的好了, ...

手焊一个两个还行,三个五个就有点多,到了一二十个,手焊都有点烦了…
但一二十个正规贴片厂又不接,或者不说不接只是收你两千块钱最低消费,那么有嘉立创很便宜的来给你焊好,为什么不干?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楼上入坑,我是推手之一,哈哈(◔◡◔)。嘉立创除非能囊括天下所有芯片的SMT加工,否则袁老板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但是这几乎不可能。桌面机虽然有太多弊端,但是在一些方面,寸有所长,而且专攻大型机的软肋。你一个大象跟蚂蚁较劲细活,有胜算吗?有意思嘛?各做各的,反而更好,优势互补才是未来双赢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手焊一个两个还行,三个五个就有点多,到了一二十个,手焊都有点烦了…
但一二十个正规贴片厂又不接,或 ...

2000元不多啊,你信不信,做一次pcb样板要1k一块,焊一块样板有专业的人帮你焊,整个行业绝对会更健康。至于自己创业,简直就是笑话,根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
其实嘉立创的SMT

网友:
其实嘉立创的SMT和他们的PCB一样的,只满足部分客户的需求,由于市场足够大,这一部分的客户己经够他们做了。

网友K:
稍微有点批量的单,谁敢发出去做,都是本地厂操作,还得工程师现场监工的。不然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相反就是样品smt,只是方便开发阶段。嘉立创的模式,暂时连双面贴片也难以做到。如果要双面smt,嘉立创的报价不可能比外面的厂低。为啥小批量要在嘉立创进行smt加工,没道理啊。只要上了批量,连器件渠道都要考虑了。打样和批量,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网友:
建议JLC的SMT以后多上QFN和BGA的器件,SOIC和QFP自己手焊的难度也不大嘛。

楼主:
如果只jLc一家,今桌面smT成为鸡肋言之过早,而整个行业的发展,pCB行业上贴片机动不动几十台,上百台,就像pCB打样的发展,很多同行的厂家会发展低价个性化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J:
2000元不多啊,你信不信,做一次pcb样板要1k一块,焊一块样板有专业的人帮你焊,整个行业绝对会更健康。 ...

我知道2K对我并不多。如果要做带bga的板子没法自己焊,再贵也得去工厂。
我们合做工厂的人就说他们接过500块钱一块的板子(2000开机费焊了四块)
这也不希奇。
但要是嘉立创可以便宜的替你搞定小量的样板,当然是好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稍微有点批量的单,谁敢发出去做,都是本地厂操作,还得工程师现场监工的。不然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相反 ...

我现在的合做工厂已经做熟了。型号如果不变,就再也不需要监工了。哈哈
还记得当年刚开始做的时候,每次都在工厂监工一直到晚上很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等到jlc支持全部贴片,自备件贴片了才能真正满足大家的需求--哪个bga板子不是双面有件的?除了个别板子吧 ...

是的,这正是我这一类人关注的,测试与调整、再测试与再调整...,如果自己不发外就能完成,可节约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不会因时间紧,将不得不在稳定性和进度之间做艰难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的合做工厂已经做熟了。型号如果不变,就再也不需要监工了。哈哈
还记得当年刚开始做的时候,每次 ...

这个专人盯都要出事的
smt厂有些还负责组装测试,都是本地就近服务。
PCB和smt这一块占比太小,加起来还不如一个cpu值钱。人家也要考虑风险的。
嘉立创后续难道还做插件,组装,测试等等?想想也不现实,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
没看见卖金属材料的做机加工就知道了,客户的需求太多样。

网友D:
一个板子光退耦合电容上百个,我就不信老人家喜欢这种苦差事

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有一天6位半对于大批合格者都不是什么难事,目前看不到有什么因素来阻止2b初学者涌进来,倒是大批论坛帮助2b初学者稀里糊涂的整出来能用的低劣品

忽悠人的角度:工业4.0的核心概念就是小批量定制

网友:
>我的山寨贴片机服役好几年了,还是挺方便的
Pictures please?

网友:
说的太绝对了。
验证设计阶段,元件分批焊的,这种也能分批打样贴?
一些产品是小批量定制的,客户定十几台,三四天后发货,不同的客户贴不同的元件,这种家里自己贴更快更方便。
SMT打样也有适用范围,桌面贴片机也有自己的小市场,不管多小,很难完全淘汰。

网友J:
首先,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基本用4层板了,又不是大规模批产的东西,我觉得我的时间比什么都值钱,都四层板了,我是不能够容忍背面不安装器件的。然后呢,假设正面他们帮忙焊了零件,肯定是不能100%焊完的,回来还要补,那些还不是必须要手焊,没法再使用漏板了吧。我现在样板就是做一片也用钢网刷锡膏的,单位有人就专门干这个的,焊不好就扣他的奖金,你看看能焊好不。再就是不可能逃避插脚的器件吧,是不是也只能回来自己焊呢,还有必须要做的连接器,接插件,这不都要干吗,哪个不干完pcb能干活呢。这样算下来在pcb工厂贴片了能省多少事情呢。说到小批试制样品,比方说10个,调试的工作量远远大于贴片的工作量的,调试都能坐在哪里干了,贴片又算啥呢。要是模拟电路,调试的时候频繁的更换器件是不可避免的,焊几个贴片的阻容算多大点事情呢。还有,有些ic要先焊好才能焊周边的阻容的,不然你不好下家伙的。那些ic他们都有吗,没有的话周围给你焊一堆阻容你回来自己再焊一百多条腿的ic想起来就不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板子光退耦合电容上百个,我就不信老人家喜欢这种苦差事

技术的门槛越来越低,有一天6位半 ...

哥们,我理解工业4.0是以信息为支撑的一揽子革命。并不是能够随意定做一些电路板这么简单的。从物料采购到售后服务都要跟上才可以的。
有好多东西的出现其实都是人们对柔性制造的渴望,你好比说3D打印,桌面雕刻机等等。这些东西越齐备,你就越具备柔性的条件。所以说今后或许会出现更加智能的电路板焊接机器人,而不单单是山寨贴片机那么简单。好比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把一块双面都有阻焊的pcb毛坯放在一个设备上,那个设备先雕刻出pcb,然后再打磨掉焊盘过孔位置的阻焊,然后再用小型的机械手装配焊接零件,这是什么场景,是不是会很有趣,现在想的好多很不容易实现的事情今后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至于老了老了的还要坐在那里焊接上百个退耦电容,那都是命啊,就是这个命又能怎样呢,我们平头老百姓的是不可以与命运去抗争的,认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BGA一直有工程费,价格不低,你做一块还是1200~2000不等。
JLC做BGA?
跳进去就知道了,每个行业不是那家 ...

jlc做1.0及以上的BGA,注意一下扇出,质量还是不错的。我在jlc做过大量bga了,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由于板材原因不耐高温(一吹猛就糊),别的问题基本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首先,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基本用4层板了,又不是大规模批产的东西,我觉得我的时间比什么都值钱,都四层 ...

是的,所以我认为在jlc提供全定制贴片之前,受益者可能就只有那些做个实验板跑跑灯的。做工程太鸡肋。我刚买了一台diy贴片机,精度惨不忍睹。准备花上一个半月改造成纯光学定位,精度达到+-1mil的光学贴片机。现在我是手贴,尤其是急的只能自己凑合着贴了。手艺其实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网友:
   还是期待JLC 能搞起来吧, 我也不想用桌面贴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兴森快捷好多年前就开始搞一站式服务了,PCB设计→PCB生产→SMT,质量自然不用说,不过门槛比较高。
现在JL ...

兴森快捷不但这样搞

就是PCB都能帮你画好, 很多手机,电脑主板的8层板,10层板,阻抗板,高速板,一般人根本搞不定

甚至不懂,但在兴森快捷,只要你提需求,什么都帮你全搞定,有完整的测试报告和资料

重点是: 送到 你手上的板就是贴好所有元器件并能直接使用的

只要给钱就行

但问题来了:兴森快捷收费很贵

这就是JLC的机会

楼主:
我们想法很疯狂,明年6月份左右无论是样板还是小批量将支持商城几万种料贴片,结合代付代售则基本上支持客供料

网友D:
桌面自动化组装机械不会被消灭

即使JLC解决了  小批量  双面  无限料  价格

我的插线端子组装JLC还是不可能焊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桌面自动化组装机械不会被消灭

即使JLC解决了  小批量  双面  无限料  价格

桌面smT能解决接插件的问题?

网友:
看好桌面贴片机的,赶紧掏钱买,别只吆喝看好,不掏钱。

网友:
我已经在用第二台桌面贴片机了,第一台是单头的坏掉了,第二台是双头的,凑合着在用,主要是给自己加工些板子。桌面贴片机特别是这种拉料的,用起来真是生不如死,随时准备要调整拉料的摩擦力。
之所以还在用桌面贴片机主要是产品每次订单数量少,种类还多。交期也紧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桌面smT能解决接插件的问题?

我没说SMT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想法很疯狂,明年6月份左右无论是样板还是小批量将支持商城几万种料贴片,结合代付代售则基本上支持客 ...

这个就是质变了,那样的话,我一定在JLC做SMT

网友M:
老板见过多少桌面贴片机呀,就说鸡肋。

是否鸡肋不是你一句话能定性的,能解决用户问题就是好东西,你那700种料这人diy的机器都能搞定, 对他来说你的smt业务意义不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amp;from=s1.8-1-1.2

用的是下面帖子提到的“G开头的视觉贴片机系统”,800元的系统板,业余条件完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E7%89%87%E6%9C%BA

网友N:
我是没用过桌面贴片机器,有钱的可以买回去当玩具把玩一下,顺便自己体验一下SMT生产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是没用过桌面贴片机器,有钱的可以买回去当玩具把玩一下,顺便自己体验一下SMT生产过程; ...

楼上链接打开的贴片机,实在是太慢了;那机器估计也得卖个5000元  至少吧?估计1-2W左右一台,还不如买个小日本的JUKI750.
还没见哪家的贴片机器做得很好,真的是悲哀!

网友:
我基本每样每次在1,2百套 现在人工焊 能贴几百套的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焊一个两个还行,三个五个就有点多,到了一二十个,手焊都有点烦了…
但一二十个正规贴片厂又不接,或 ...

如果板子比较大,手焊一天可能就完成一个,这样的板子3,5个都感觉要死人

网友:
什么时候,能贴双面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是坚决不看好样板的SMT的,一个连零件都焊不好的电子工程师根本就应该转行了。JLC的SMT如果发展的好了, ...

一个板有4,500个贴片电阻电容,要打样3次以上,你就不会这样说了,样板的SMT的不是说零件都焊不好,花很少钱的代价,却换来是省时省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O:
一个板有4,500个贴片电阻电容,要打样3次以上,你就不会这样说了,样板的SMT的不是说零件都焊不好,花很 ...

十几年前做对讲机的时候,哪个板上面都是几百个电阻电容,大批的0402,还不是我一个一个的焊上去的。那些电路要焊上一部分调试一部分,别人谁都替代不了你的。在调试过程中还要经常的改变一些参数,有的地方的零件要换好几次的。几百个阻容对于电路板来说算个啥啊,这个都怕了就不用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板见过多少桌面贴片机呀,就说鸡肋。

是否鸡肋不是你一句话能定性的,能解决用户问题就是好东西,你那70 ...

是做了卖的吗,感觉还不错,有链接吗,看看!

网友:
专业人做专业事。。。专业的SMT服务加工商在此,有需要请骚扰。NXT设备 专搞0201-BGA封装类的元件焊接。  QQ:351078420

网友:
一般般的产品

网友:
桌面级的贴片机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十几年前做对讲机的时候,哪个板上面都是几百个电阻电容,大批的0402,还不是我一个一个的焊上去的。那些 ...

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心情,是不是有产生过是否可smt打样的想法

网友P:
我的bom中所有的元器件你力创都有吗,只贴一部分,回来不是还得费第二道手续

网友Q:
我想 搞桌面贴片机的人 都是 被迫的 ,你也说了 慢则一年之内,那这一年咋搞呢,而且不能让手上的板子等你的SMT哇,所以 坐等一年后 出 桌面贴片机的场面吧! 另外 线宽 小于 6mil  孔小于 12mil 的PCB生产 开始了吗,貌似16年夏天就立项了!

网友:
家家都有了汽车的今天,自行车依然是出行主力之一。
贴片机也是如此,没必要一叶障目,王婆卖瓜。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的bom中所有的元器件你力创都有吗,只贴一部分,回来不是还得费第二道手续 ...

钢网只有办法刷一次,没贴完回来只有人工了,所以,除非基本贴完剩下几个连接器的插件等,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我还是比较赞成JLC的    解决部分问题也是个大市场,  不是一定需要面面俱到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板见过多少桌面贴片机呀,就说鸡肋。

是否鸡肋不是你一句话能定性的,能解决用户问题就是好东西,你那70 ...

桌面贴片机要贴的好需要每次试贴调试,这个工作量巨大。国产机重复性做的很差,贴前调试太费脑细胞了。
别看厂家的贴片效果照片和视频这么好,这都是反复调试出来给你看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想 搞桌面贴片机的人 都是 被迫的 ,你也说了 慢则一年之内,那这一年咋搞呢,而且不能让手上的板子等你 ...

6mil的线还行吧,我一般用8mil的

孔12mil,,我一直在用0.3/0.6的孔

你的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R:
6mil的线还行吧,我一般用8mil的

孔12mil,,我一直在用0.3/0.6的孔

我说的  是小于  6mil  小于   12mil  不是 等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很多是引导,很多是可以设计成一面的,工程师从不管生产难度,没人跟他说两面不行,设计工程师当然是 ...

板子做成一面还是两面很多时候不是工程师随意决定的,又不是单面板,而是与元器件密度,板子尺寸关系很大,稍微复杂点都是双面布件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十几年前做对讲机的时候,哪个板上面都是几百个电阻电容,大批的0402,还不是我一个一个的焊上去的。那些 ...

这种产品怎么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产品怎么量产?!!!

通讯产品的设计一开始就要考虑量产的,所以在设计之前,你必须下车间学习包括塑料模具,五金模具,贴片生产线以及机加工机床的操作。我们都是在车间实习了一年以后才能从事整机设计的。我说的是研发阶段用手焊,你以为量产也用手焊?双面的贴片根本就不是一种复杂的事情,最最常规谨慎的办法是在正面点红胶了,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去点胶,双面用的锡膏也是一样的。JLC的贴片是源于先把锡膏点在焊盘上,所以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手段去接各种散单。其实他们还没有突破焊接,如果他们突破了焊接,立刻就可以双面贴片了。我说的是一个焊盘一个焊盘的高速焊接,可能他们没有尝试过,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在用这种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