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了个板子,准备发出去打样,各位帮掌掌眼

楼主(2017-01-14):
第一次画了个板子,各位帮掌掌眼,看有没有问题,自己业余玩玩的,不是产品。
非常简单的功能,就是个MEGA64+DS3231+TF+TP5410。
源文件附后

网友A:
没有安装孔呀,CD那的线是不是离过孔太近了,都报警了

网友B:
如果原理图没错的话,貌似是可以工作的, 建议地线修一下,有点绕,加粗点。
单片机的vcc和gnd几个引脚是都需要接上的。

网友C:
挽尊,先把绿色的解决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安装孔呀,CD那的线是不是离过孔太近了,都报警了

不安装,直接插上去。
我运行了个DRC,结果我加粗的电源部分都报警了,就变成绿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理图没错的话,貌似是可以工作的, 建议地线修一下,有点绕,加粗点。
单片机的vcc和gnd几个引脚是 ...

我看内部是联通的啊,需要都接吗?我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挽尊,先把绿色的解决了啊

不知道咋解决啊,这个图是现学的,
现学现做。

网友:
表示佩服!

网友D:
第一次,居然贡献给过气的avr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居然贡献给过气的avr可喜可贺

我只会AVR和DSP,DSP我是不会自己去搞的,AVR也挺好的。

网友E:
LCD排针转个180度,底层的连LCD的线都可以放到顶层了.晶振的两根线改到底层,下面两根很长的底层的线就可以改到顶层了.尽量在一个层走线,这样铺地的时候可以保持地的完整性.

网友:
应该是封装就违背了你设置的间距规则了,地的话可以规划好普个整铜,加粗的电源线报错应该是线的宽度超过了规则限制的

网友:
LCD排针转个180度应该影响不大,你看吧,做线排或焊接时注意方向.

网友:
底层的几根长的线都可以改到顶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CD排针转个180度,底层的连LCD的线都可以放到顶层了.晶振的两根线改到底层,下面两根很长的底层的线就可以改 ...

LCD的不好翻转了,因为这个其实是有安装方向的,我要倒着插到一个屏幕上。
晶振的线放到底层非常好,我改改。

网友:
扫了一眼,TF卡最好放板边,铺个地

网友F:
先花50块钱 打样 回来看看.  绝对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花50块钱 打样 回来看看.  绝对的进步

是的, 多交学费进步快

网友G:
一看就只是原理性验证,板子也不需要布线太讲究,多放些洞洞孔,IC引脚出来接一些焊盘,以方便万一PCB错了飞线割线就好。等原理走通了再好好布一版

网友H:
ISP插座旁边的那根线 离得太近了,  完全可以 弄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只是原理性验证,板子也不需要布线太讲究,多放些洞洞孔,IC引脚出来接一些焊盘,以方便万一PCB错了 ...

不是验证性板,是“玩玩版”。。。。
不过是个好主意,我多引些引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ISP插座旁边的那根线 离得太近了,  完全可以 弄远点的

确实有点近,我改改。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有点近,我改改。

按键的焊盘太小,   12864排孔 焊盘可以适当调大点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键的焊盘太小,   12864排孔 焊盘可以适当调大点外径

我这个电解电容的丝印会不会挡住焊盘啊,有没有影响?我要不要改画封装?

网友:
很初级的样子。

网友:
有勇气就好,不错

网友:
点赞  比我的第一次好多了,我的第一次给了51

网友I:
主控是QFN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控是QFN封装?

是mega64A,TQFP封装的。

网友:
如果要贴片机器生产   一把要有MARK点  和工艺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安装,直接插上去。
我运行了个DRC,结果我加粗的电源部分都报警了,就变成绿色的了。。。 ...

这是你规则设置有问题,想办法改一改

网友:
针对特定网络可以设置不同的规则,你自己查一下

网友:
看样子不只是规则错误,还有网络错误!

网友:
1,板子走线变绿色说明规则有问题,或者自己走线有问题,调整下
2,开关降压地方问题明显,其实官方都有推荐的PCB走线,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先把报警的问题都解决了!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电源地线加粗

网友:
基本不能用

网友:
楼主改得怎么样了,发上来再看看

网友:
电源线有点细

网友:
那么多绿的报警先改改再发,电源地改改,第一次不错了

网友:
会DSP不用学画板,DSP这地块前途大

网友:
自动布线都比你布的好。而且还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