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弹簧限位器的N20减速电机有人买过吗

楼主(2017-01-14):
有没有朋友用过或买过如图这种带弹簧双向限位的减速电机?某宝上搜到型号为N20系列,但没见到有这种。
在轴杆中间有一根插销。电机电压3-5V可以很好运转。在弹簧所在的黑色铝合金方框下面有两根铝的突出杆(用来勾住另一活动件,不在图中)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面用的,这个限位是硬限位,电机时间长会不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面用的,这个限位是硬限位,电机时间长会不会烧掉

估计有限流电路

网友B:
这就不就是一个简易的丝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就是一个简易的丝杆吗?

有道理应该是订制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面用的,这个限位是硬限位,电机时间长会不会烧掉

不是硬限位哦,这机构巧妙之处就在不需要限位,电机正转反转都可以使滑块行程限制在设计范围内,主要依靠轴中间插销推拉那根弹簧。

楼主:
拆解图,大家想象一下如何做到自动限位的。

网友:
不叫限位吧,
那根轴能伸进伸出?
不停的......往复运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硬限位哦,这机构巧妙之处就在不需要限位,电机正转反转都可以使滑块行程限制在设计范围内,主要依靠 ...

拍个视频动作看看

网友D:
这种限位不精确,极限位置会随着扭矩输出和弹力 变化。

网友:
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视频动作看看

黑色金属块勾着一个机械锁锁舌(不是传统门锁),锁舌本身行程有限位,利用锁舌的限位带动金属滑块限位,锁体已经拆散,视频就不上了。
另外还有一种最典型应用是我们住酒店,刷卡开房门时会听到电子锁有“兹。。。。”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电机带动内部弹簧滑块把离合器接上,我们就能从外面扳动门把手开锁。这个“兹。。。”声的电机限位部分原理也和我发的这种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限位不精确,极限位置会随着扭矩输出和弹力 变化。

标题的“限位”用词可能不够贴切,应该叫 防堵转 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题的“限位”用词可能不够贴切,应该叫 防堵转 比较好。

这个如果走到上限位或是下限位,不是通过弹簧的阻尼一下,可是电机两端还是有电压,如果配合程序计时停止还可以实现。如果不是,电机还是回赌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走到上限位或是下限位,不是通过弹簧的阻尼一下,可是电机两端还是有电压,如果配合程序计时停止 ...

不会堵,这个已经验证过。包括酒店IC卡门锁内部也是这种类似结构。转到头时弹簧会发出“哒哒”声

网友:
我见到有电机装锁眼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