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74HC595驱动七段四位数码管程序

楼主(2017-01-14):
谁有74HC595驱动七段四位数码管程序,我写好之后,主函数不能加延时函数,一加就会闪烁!

网友:
拿一片  3毛多的 AiP1651可驱动4个数码管和7个按键, 啥活都赶完了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6488.html

网友A:
你不会595的驱动也在主函数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595的驱动也在主函数里面吧?

是的在主函数里,不能有延时啊,就是光闪!但是放中断函数里,有个延时也不行 for(i=0;i<4;i++)
          {
      shuju_in(wei);  //先传位码

      shuju_in(duan[disp]);  //再传段码

      shuju_out();

      delay_ms(1);就是这个延时一旦出现在中断里,会影响主函数的

网友:
把这个问题自己解决掉,你就进一大步了!

网友:
本来用595驱动就比较累,
因为要刷新的,否则会闪,把定时更新放在中断里吧。
或用多任务也可以。

网友:
当然,最好还是换专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
你用595没有优势。

网友:
楼主,你的思路错了。595做显示驱动在刷新时间和资源占用上,即使普通12T的51芯片都毫无压力,中断只管刷新,为何要在中断里用延时?主函数大循环延时哪怕延一个世纪也不会影响显示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595  没记错的话是带锁存器的,刷新就可以了,延时都不用,刷完就可以不用管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定时中断刷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