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个这个电路能实现0~10输入0~5V输出吗?

楼主(2017-01-14):
各位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能实现0~10输入,变成0~5V输出之单片机的AD接口检测啊?

网友A:
为什么不是两个电阻分压一下了事。

楼主:
谢谢各位,请教一下,上面的运放不是要正负电源的,为什么接上24V就可以?

网友:
运放是低端到轨的

网友:
这么多没用的元件,有后面三个电阻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两个电阻分压一下了事。

信号的输出阻抗如果是几K级,甚至是几十K级,简单的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了事出来的结果估计是怎么也不能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的输出阻抗如果是几K级,甚至是几十K级,简单的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了事出来的结果估计是怎么也不能接受 ...

有道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的输出阻抗如果是几K级,甚至是几十K级,简单的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了事出来的结果估计是怎么也不能接受 ...

楼主的电路就是电阻分压啊

网友:
多了个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