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基于STM32F103VE数控电源PCB,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1-14):
如题,仿春风的电源,对铺铜部分不是很满意,请高手指点一二..

先上3D图.

2D图:

楼主:
孔少是什么意思?还是孔小?

网友:
粗看,貌似数字部分的铺铜间距很小,连接上下地点过孔有点少,蓝牙模块天线周围避空不够,能突出来最好

网友:
空间这么大还要双面贴吗

网友A:
不就是稳压电源吗,干什么要铺地呢,那些线怎么看怎么神叨叨的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浪费时间的,又不是马上就拿出去卖的商业电路,自己做关键是选择器件,器件选择好了比什么都重要
春风那个电源设计的比较经典,我后来也做过几个类似的,使用DAC1220,实测0-150V。0-6A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我运放采用了op177没有用他的tl084,所以那些直流补偿电容都要重新来过
前端运放用金属箔电阻,电流检测使用专用的检流电阻。基准用max6325并且穿上衣服。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自己给自己做几个用,成本绝对是第二位的,怎么好怎么做才对的
看看我的布线,是那种万众鄙视的方式,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是15分钟画完的,然后就送板了,就一个电源的布线折腾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稳压电源吗,干什么要铺地呢,那些线怎么看怎么神叨叨的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浪费时间的,又不是马上就 ...

150V,6A,太夸张了吧?900W,这功率,逆天了。

网友B:
150v6A如果不是开关电源可以烧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v6A如果不是开关电源可以烧烤了

是线性的,输出用8个FDL100N50。由于我要用到260伏所以要两台串起来用,每台出130V,实测5A连续工作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v6A如果不是开关电源可以烧烤了

各位都是少见多怪!!!
我之前做的逆变电源把100KW的变压器推到冒油
平时玩的都是怪咖。10KV/200mA,300V/500A
这种一百多V几A的电源对单片机来说是大电源。到工业现场,这个电源就是一个小JJ。

网友:
LZ的布线不错

网友: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回头我有空了 也画一版玩玩   不会STM32  打算用STM8L152 试试   我网上找到的春风电源那个图是有BUG的   不知道正确的是啥样子  一直不敢动手画 怕还有BUG 到时候又要飞线

网友:
吃瓜群众
坐看点评,顺便学习

网友:
敷铜间距是多少?

网友C:
楼主分享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下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空也仿个

网友:
画得很漂亮。3D 的器件库,能不能 分享一下,谢谢!
可以上传,或是 发到邮箱:xiaoguo_nihao@163.com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电路图

网友:
关注性能。还有发热情况。

网友:
还有电子负载呢,还有蓝牙控制。功能还挺多的。调试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少是什么意思?还是孔小?

连接端子的走线多加些过孔,一来增加机械强度,二来优化电气连接,大电流信号不能仅靠插件元件的焊盘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稳压电源吗,干什么要铺地呢,那些线怎么看怎么神叨叨的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浪费时间的,又不是马上就 ...

op177是比TL084精密,但GBP和SR都比TL084低一个数量级了,你这电源的动态指标不会好吧?

网友:
楼主的敷铜安全间距是多少?貌似极小!

网友(2019-05-17):
PCB分享一下呗?

网友(2020-03-17):
朋友,板子成品卖吗?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2020-11-13):
做陈单电源输入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稳压电源吗,干什么要铺地呢,那些线怎么看怎么神叨叨的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浪费时间的,又不是马上就 ...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 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