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icrium μC/Probe 4.1.17.0

楼主(2017-01-14):
μC/Probe 4.1.17.0
具体的详细信息我就不介绍了, 以前帖子里面介绍过。

以前的帖子:
    1)μC/Probe 4.0.16.10: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3233-1-1.html
    2)μC/Probe 4.0.16.4: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708-1-1.html
    3)μC/Probe 4.0.16.1: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390-1-1.html
    4)μC/Probe 3.6.15.700: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6836-1-1.html

1、uC/Probe 4.1.17.0 更新说明:
     µC/Probe 4.1: a minor release with a brand new ELF parser and Symbol Browser.
     The release of µC/Probe Version 4.1, brings a new ELF parser capable of parsing larger ELF files and C++ class members. The new ELF parser is tied to a redesigned Symbol Browser that allows you to associate virtual controls and indicators to embedded target symbols that in previous versions of µC/Probe were not available:
           >>Bit Fields (supported by all controls)
           >>Full Array (only supported by the Tree Control and the Spreadsheet Control)
           >>Element of an Array (supported by all controls)
           >>Full Structure (only supported by the Tree Control and the Spreadsheet Control)
           >>Member of a Structure (supported by all controls)
           >>Mix of all of the above
           >>Pointers to all of the above
           >>C++ Class Members (supported by all controls)
     Furthermore, with the new release of µC/Probe 4.1, Micriµm continues the expansion of its extensive partner ecosystem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wo new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ARM Keil µVision
           >>Analog Devices Cross Core Embedded Studio
     The new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bring µC/Probe to all those embedded targets supported by the aforementioned IDEs. The best part is that these new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do not require any special target resident code and they work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mbedded target's CPU.
     Other improvements in this software update include:
           >>New Memory Window Control
     Added linear and logarithmic scales to some of the controls (i.e. gauges and charts)
           >>Oscilloscope Control Improvements:
           >>Export the captured traces as a CSV file
           >>Export the captured traces as a PNG file
           >>Autofit traces to view
           >>Delta Time measurement
           >>Delta Amplitude measurement
           >>Average measurement (within cursors ∆T)
           >>RMS measurement (within cursors ∆T)
           >>Min/Max measurement
     The µC/Probe 4.1 software update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older workspaces and is completely free for evaluation and for existing users with a valid license.

2、µC/Probe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程序:

     和谐文件:

     和谐方法:
     1)安装软件
     2)将下载的和谐文件解压后,覆盖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3、µC/Probe Embedded Target Code (optional)

4、µC/Probe Embedded Target Code Manual

最后说明一下:
    1)和谐软件仅限大家学习和研究使用,如果商用请购买正版软件,因此产生的版权纠纷与本人无关。
    2)为了后续大家能继续“研究和学习”新版软件,请大家低调使用,勿大范围扩散,更谢绝转至其他论坛,否则后面新版本和谐不了了大家都没得玩了。

网友A:
非常好的工具,感谢楼主分享
昨天还准备找楼主和谐这个版本呢,没想到LZ已经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工具,感谢楼主分享
昨天还准备找楼主和谐这个版本呢,没想到LZ已经弄出来了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版本更新, 但是 Micrium 网站不是一般的慢,  下载安装包就折腾了一天。  用迅雷下载,只能下载下来一个网页,开迅雷离线下载,结果下载回来是老版本的安装包。 最后只能用浏览器 几十 kB 的速度下完了(中途还断了2次,又重新开始)。

记得我以前提过,IAR 有相应的插件 可以和此软件直接通信,  当时还有人问keil怎么用。  看这个版本的更新说明,支持 keil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版本更新, 但是 Micrium 网站不是一般的慢,  下载安装包就折腾了一天。  用迅雷下载 ...

我昨天用浏览器下载,下载到我崩溃还是没有下下来,迅雷也不行

我之前是直接用jlink通信,没用IAR,结果换了新的单片机之后,示波器不能用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各种尝试,都不行
昨天看了你之前的帖子,才看到可以用IAR,我试了一下,示波器完全OK了

网友:
很好的软件,下载非常顺利、快速(约10几分钟),感谢LZ分享。

网友B:
第11个分卷,9.3MB的那个下载不了,是不是哪里不对?前面10个都可以下载,楼主是否可以把11分卷发我邮箱280412356@qq.com,谢谢先!

网友:
5年前,avnet送了一个正版的给我, 那时我有trace32,用不上这个东西,现在搭上和谐号了,哈哈

网友:
又更新了,装了16。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1个分卷,9.3MB的那个下载不了,是不是哪里不对?前面10个都可以下载,楼主是否可以把11分卷发我邮箱, ...

我刚试了可以下载啊, 你在试试。

网友B:
其他几个文件都下了,就是那个11分卷下不来,刚才又测试了下,情况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几个文件都下了,就是那个11分卷下不来,刚才又测试了下,情况依旧。 ...

您好, part11 我已经发你邮箱了。  同时帖子里面的附件 part11 我也重新上传了, 您帮我下载测试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 但是下不下来

网友:
可以下载解压的

网友:
已下载备用,感谢楼主分享,全部解压正常

网友:
亲娘哎,又更了!又更了!好激动!楼主,你每个贴俺都顶了,加油啊,

网友C:
呼叫楼主,呼叫楼主,为啥我配置keil后,“RUN”小三角按钮是灰色的呢?

网友C:
楼主,怎么样才能和keil联调呢???现身吧,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工作,感激不尽,使用Jlink测试一天了,直接读取STM32的变量读取毫无问题,这次更新的symbols和custom symbol是个亮点,确实方便了,现在测试存在问题的是:
1,这个软件资料太少,很多功能用不出来,现在只能用它查看内存变量,有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2,我用的还是ucOSII,还是无法用内核调试功能
3,示波器功能总是提示需要一些特殊代码???还好暂时用不着
4,最新的ARM调试接口配好后,Run小三角是灰色的??查手册,里面没有说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基本就这些,还在继续测试中,这一版一些新特性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样才能和keil联调呢???现身吧,

怎么联调,我也不清楚了。  只是看更新说明上面有, 你看下用户手册。   我不用Keil很久了, 电脑上都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呼叫楼主,呼叫楼主,为啥我配置keil后,“RUN”小三角按钮是灰色的呢?

会不会跟 Keil的版本有关系, 你更新最新版试试?

网友:
哇哇哇!!
太强啦。这个是注册机的节奏呀

最喜欢注册机了。完美~~~~~~~~

网友:
楼上的 太强了,支持注册机,全功能完美版

网友:
期待大作早日诞生

网友D:
ucos3 任务不能正常显示,以前3.6.15的可以正常显示的,这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ucos3 任务不能正常显示,以前3.6.15的可以正常显示的,这个版本都不行

Micrium-uC-Probe-Setup-Release-4.0.16.10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ucos3 任务不能正常显示,以前3.6.15的可以正常显示的,这个版本都不行

我也是才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 任务数都能获取到,就是不能显示任务状态。

这个版本之前的版本都能显示。

网友E:
又更新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更新了 非常感谢

先不要急着更新, 这个版本疑似存在BUG,UCOS-III的界面上,不能显示任务信息。 推荐还是使用上一个版本,4.0.16.10

网友:
多谢楼主,MICRIUM的官网好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要急着更新, 这个版本疑似存在BUG,UCOS-III的界面上,不能显示任务信息。 推荐还是使用上一个版本 ...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rium-uC-Probe-Setup-Release-4.0.16.10也行

μC/Probe 更新了版本号:4.1.17.5,已经解决了任务不能显示的BUG。

见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8096-1-1.html

楼主:
μC/Probe 更新了版本号:4.1.17.5,已经解决了任务不能显示的BUG,其他的BUG还未发现,可以放心的升级了。

见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8096-1-1.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不要急着更新, 这个版本疑似存在BUG,UCOS-III的界面上,不能显示任务信息。 推荐还是使用上一个版本 ...

多谢提醒,那就再观察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提醒,那就再观察段时间

已经出了新版本 4.1.17.5,可以放心的升级了。

见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80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