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并口转jtag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7-01-15):
现在有个项目,用的actel的FPGA的,想用usb并口下载器,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USB并口基本只能接打印机吧。actel多少年前就没了。。。

网友:
应该买pci转并口的板卡

网友:
至少绝大多数USB转并口都用不起来

网友:
都做项目了,应该不差下载器的钱吧。貌似没有太廉价的替代方案

网友:
到ZLG采购flashPro x下载器,可用于actel的flash芯片。如果要用于反融丝芯片,要找其他代理商购买sculpture专用下载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