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开封很久如何再打件

楼主(2017-01-15):
因为公司产品特性,量少单价高( 10片),有可能PCB㑹开封很久后,超过半年一年以上的时间再去打件
这边有建议板子如何处理吗?
或是当初洗板时做什么处理?

网友:
贴片前烘烤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自封袋和干燥剂。
板子最好全部倒角,不然可能会刺破袋子。

网友:
打真空保存

网友:
乐扣盒子加干燥剂保存。

网友A:
楼主可以要求板厂每块板独立真空包装,用几个拆几个

网友:
没见过有什么问题的,注意控制好回流焊温度,影响不大。

网友:
听2楼的没错。

网友:
一般真空包装应该没问题,打样时,分两部分真空包装,焊接调试的2块一个包装,剩下的另一个包装。

网友:
我们是用完后,直接透明胶死死的密封好。生产前在检测下,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喷锡还是镀金?镀真金还是化学金?还是直接铜的?  喷锡和镀金会好点,如果不是氧化很严重,应该问题不算 ...

顶

网友:
感觉真空包装靠谱点。
用完密封,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真空包装。如果发现有氧化迹象,可以用橡皮擦处理,擦光亮即可。

网友:
二楼出真理

网友:
买个装镜头的干燥箱不就好了

网友:
告诉板厂OSP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古二真,二楼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要求板厂每块板独立真空包装,用几个拆几个

这是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喷锡还是镀金?镀真金还是化学金?还是直接铜的?  喷锡和镀金会好点,如果不是氧化很严重,应该问题不算 ...

不知道用OSP比較好還是化金好?
OSP氧化后可以送回板厂重新处理,化金ENIG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发给PCB厂家重新表面处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