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单片机串口波形不对求解!

楼主(2017-01-15):
stm32的一个下位机串口通讯项目,串口波特率9600,设置如下,一位接收,8个数据位,一位停止

void uart_init(u32 pclk2,u32 bound)
{
        float temp;
        u16 mantissa;
        u16 fraction;
        temp=(float)(pclk2*1000000)/(bound*16);
        mantissa=temp;
        fraction=(temp-mantissa)*16;
        mantissa<<=4;
        mantissa+=fraction;
        RCC->APB2ENR|=1<<2;
        RCC->APB2ENR|=1<<14;
        GPIOA->CRH&=0XFFFFF00F;
        GPIOA->CRH|=0X000008B0;

        RCC->APB2RSTR|=1<<14;
        RCC->APB2RSTR&=~(1<<14);

         USART1->BRR=mantissa;
        USART1->CR1|=0X200C;
        USART1->CR2&=0Xcfff;
        #if EN_USART1_RX

        USART1->CR1|=1<<8;
        USART1->CR1|=1<<5;
        MY_NVIC_Init(1,3,USART1_IRQn,2);
        #endif
}

主程序调用如下:

          Stm32_Clock_Init(9);         //72M
        uart_init(72,9600);  //9600

PCB上电后测得一个数据 F0 的波形如下

9600波特率,每一位100US即一格,10位就是10格,可是以上的波形明显是11格还多,不解! ...

网友A:
你要先确定你的系统时钟是否正确

网友B:
示波器检定过期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确定你的系统时钟是否正确

用两台示波器测过,8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台示波器测过,8M!!

你的外部是8M可以量得到,那你的内部PLL,SYSCLK,PCLK设置呢?
不搞清楚这些是不行的,
我猜你是个小白。

网友C:
不是每种波特率都能 100%对得上,都有个误差,你可以尝试其它波特率是不是更准一些

另外现在的9600能通信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种波特率都能 100%对得上,都有个误差,你可以尝试其它波特率是不是更准一些

另外现在的9600能通信 ...

57600波特率串口下载程序没有问题,串口通讯向上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发送和接收同时打开,串口助手会收到错误数据!(程序有CRC8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检定过期了,不准

你的眼睛很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种波特率都能 100%对得上,都有个误差,你可以尝试其它波特率是不是更准一些

另外现在的9600能通信 ...

修正一下!!使用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没有问题,但发送和接收同时打开,串口助手会收到错误数据!
另外,波形是从STM32串口端测出来的波形!!

谢谢!!!

网友D:
探头补偿有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补偿有问题

但是我测STC的单片机串口通讯的波形是对的哦!!9600波特率,数据也是F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测STC的单片机串口通讯的波形是对的哦!!9600波特率,数据也是F0

我说的只是示波器的问题
你这个情况最好找一个可以用的开发板例程来做对比,一点一点的换上你的代码,这样好排查一些。
如果换了开发板例程的代码还是不行,那你就要考虑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只是示波器的问题
你这个情况最好找一个可以用的开发板例程来做对比,一点一点的换上你 ...

有道理,我也是这样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