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厂家可以把电路板封装成芯片?

楼主(2017-01-15):
开发了一个小模块,很小很薄,体积大小可以装进类似图片中SOP28这中封装,有无类似做法或可以加工的厂家?
一来可以增强保密,二来芯片上刻上自己的LOGO也比较唬人
之前考虑过用牛屎绑定胶,太不上档次,模块又容易被拆,做技术不易啊!!!

网友:
你去了解下sip工艺,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
量小累成狗,量大啥都有。你多大量啊?

网友:
量小累成狗,量大啥都有。你多大量啊?+

网友B:
  1638这种SOP-24/28宽体,太占地方了,浪费塑料污染环境,,,就不能出一款TSSOP-24/28的或者先so-16 这种宽度也好啊,,,

网友:
二楼说的对,SIP封装绝对可以,不过价格也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38这种SOP-24/28宽体,太占地方了,浪费塑料污染环境,,,就不能出一款TSSO ...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D:
这芯片 还有个 问题  ,5V VDD  逻辑电平是  0.7×VDD  就是  3.5V  MCU是 3.3V IO 就只有 呵呵了。电平转换 哈哈哈,否则就是   VDD弄个  4V 这样才可以!不知为啥不能像数字芯片一样 逻辑支持好点!

网友E:
只要有钱有量,没有做不到的,请参考iWatch的S1

网友:
金升阳。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 还有个 问题  ,5V VDD  逻辑电平是  0.7×VDD  就是  3.5V  MCU是 3.3V IO 就只有 呵呵了。电平转 ...

引脚电平不是问题,即使是问题也是次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小累成狗,量大啥都有。你多大量啊?

量小累成狗,量大啥都有。你多大量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散热的话热焊盘效果更好,结果却没有热焊盘的

网友:
从你描述看,我觉得人家知道模块实现功能,可以另外设计,除非用你的模块方案更便宜

网友:
为了加密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 还有个 问题  ,5V VDD  逻辑电平是  0.7×VDD  就是  3.5V  MCU是 3.3V IO 就只有 呵呵了。电平转 ...

我在用AiP1628,3-5V通用的,不需要逻辑电平转换。4毛多,性价比超高。

网友:
既然有pcb,那应该叫模块

网友F:
SIP 厚膜啊
大几千就够了

网友:
量小累成狗,量大啥都有。你多大量啊?+3

网友:
也可以用二次集成电路工艺,在陶瓷基板印制线上安装裸芯片和其他元器件,然后金属壳密封封装。

楼主:
记得前年,五常市长亲自出来打假(冒充的五常大米),结果后来实在打不下去了,堂堂一个市长差点挨揍,简直拿绳命去打假!

网友G:
感觉里面有个STM8   而且是控制LED的

网友:
只要有量,开芯片完全可以

网友:
只要有钱 都可以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里面有个STM8   而且是控制LED的

控制LED的芯片那么多,跟大厂玩儿不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SIP 厚膜啊
大几千就够了

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
有一些厂可以定制厚膜IC 费用在5K到2W
起订量不大
可以把小的PCB装进去
百度就好

网友:
有1kk的量就可以考虑做掩膜片了

网友:
这个有的,很多芯片厂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小累成狗,量大啥都有。你多大量啊?

頂這句話

网友:
楼主牛逼,感觉如果量小就不要图漂亮,手工作坊处理就好了

网友H:
以前那种音响不是好多厚膜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那种音响不是好多厚膜电路么

那种厚膜个儿头太大了,而且是直插的

网友I:
http://www.zkicc-nj.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有钱有量,没有做不到的,请参考iWatch的S1

iWatch ? 哪里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zkicc-nj.com/

正解。

网友:
我有认识的人可以做

网友:
量小累成狗,量大啥都有。你多大量啊?++

网友:
我猜测芯片封装都是 在整张的铜板上 电镀,然后放置晶片,飞金线,灌胶,分片,折弯,你的产品带了线路板的话估计比较厚,那么飞线估计做不了,只能做pcb焊盘封装的,就像贴片LED那种结构,pcb为引脚  很多bgacpu也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