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安卓手机之间直接转移资料,哪个工具比较好用些呢?

楼主(2017-01-15):
请问坛友,新旧安卓手机之间直接转移资料,哪个工具比较好用?
通讯录,短信,通话记录 相片这些就不用说了。
主要是想旧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包括数据也能转移到新手机上,而新手机不需要ROOT操作。

网友:
qq同步助手

网友:
快牙的“一键换机”、茄子快传的“茄子换机”都可以,貌似茄子换机兼容性更强一些,电话簿、短信、彩信、图片、视频、应用都可以转移过去

网友:
我只知道钛备份可以,但要root,有能转移应用数据不需要root的吗?

网友:
随便一个通用的手机助手都可以吧。之前我操作过从小米到华为手机的切换,当时搞起来好像很简单,都忘了用哪个手机助手了。

网友:
三星也有个自带的

网友:
好像是"一键备份",换过去按"一键恢复"即可。

网友:
转移应用数据必须要ROOT,推荐“钛备份”

楼主:
楼主回来了
红米NOTE3  转移资料到 OPPO R9S。
茄子换机 不能用,能发现手机就是没法进行操作。
快牙换机 也不能用,通讯录和短信找不到,而且图片放到它自己目录下的。
最后唯一能用的是 腾讯的 换机助手,必须相同版本,不然也不能连接。
除了应用程序数据不能转移外,通讯录和相片都正常转移,目标目录也正确。

网友:
三星自带的S换机助手,用OTG线手机连手机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把就MI3手机的资料转到三星新手机上的。两个手机都系要安装S换机助手,和需要一根OTG转换线。

网友:
换机助手

网友:
QQ通讯录,同步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