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T子窗口和父窗口的鼠标响应问题

楼主(2017-01-15):
父子窗口都为QWidget,也就是说父QWidget中有一个子QWidget。
现在目的是:1,当我单击子窗口时,响应子窗口的鼠标单击事件;
                        2,当我在子窗口中按下鼠标并移动时,响应父窗口的鼠标移动事件。
网上找到的参考方法:
1,在父窗口中为子窗口注册事件过滤器:installEventFilter(this);
2,重写过滤器:
bool SliderPicture::eventFilter(QObject *to, QEvent *event)
{

    if(...)
    {
        return false;
    }
    else if(...)
    {
        return true;
    }

    return QObject::eventFilter(to, event);
}

现在问题是:具体如何实现?

网友:
mark 等待做过的人回答

网友A:
没做过类似的。 不过可以用这样的“笨”方法实现吧:

父窗口的类实现一个public的函数,用于接收鼠标移动信息。 子窗口创建时,传入父窗口指针。

子窗口接收到鼠标消息,判断是否符合条件,符合的话调用父窗口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类似的。 不过可以用这样的“笨”方法实现吧:

父窗口的类实现一个public的函数,用于接收鼠标移动 ...

bool FatherWidget::eventFilter(QObject *to, QEvent *event)
{
    if(event->type() == QEvent::MouseButtonPress)
    {
        QMouseEvent *ms=static_cast<QMouseEvent*>(event);
        if(ms->button()==Qt::LeftButton)
        {
            qDebug()<<"left clicked";
            this->mouseMoveEvent(ms);
        }
        return true;
    }
    return QObject::eventFilter(to, event);
}

这个代码刚测试过,实现按下并移动可以响应父窗口的鼠标移动槽函数。子窗口自身的响应还没测试。

网友:
重写qwidget的mouseEvent事件函数,包含QMouseEvent头文件,重写鼠标按下、释放和移动函数,声明一个信号,在鼠标移动事件函数中发射相应的信号就行了(移动坐标之类的),在父窗口中连接信号和槽,父窗口要实现一个公共槽函数响应子窗口的信号。
用事件过滤器效率比较低吧,看资料说的。
使用信号和槽才是qt的优势吧。(手机写的,表达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