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双路高速光耦

楼主(2017-01-15):
有没有双路高速光耦,表贴的,速率在1Mbps以上,好买还便宜的
要求有点多,希望能有个合适的

网友A:
ADUM1200或者ADUM1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UM1200或者ADUM1201

这个买新的得多少米?

网友:
ACPL-064L,10mbps

网友:
有接触器场合慎用磁耦

网友:
6N137可以啊

网友:
这个是单路的

网友:
2楼那个就可以了 磁耦比光耦还方便一些

网友:
安华高的  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UM1200或者ADUM1201

同问ADUM1201什么价位?这货好像比较常见!

网友C:
PC4D10,这个体积不错,速度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问ADUM1201什么价位?这货好像比较常见!

最偏宜的时候3块多,不过最近一直在高价位,立创商城卖6块多,我们都换了替代型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偏宜的时候3块多,不过最近一直在高价位,立创商城卖6块多,我们都换了替代型号了。 ...

麻烦问一下你们用的替代型号是什么,1201最近确实太贵了

网友:
SI8620 3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一下你们用的替代型号是什么,1201最近确实太贵了

我正在申请代售,等申请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你

楼主:
什么价格?太贵了的话用不起

楼主:
哪里能买到?是全新的么?TB上好多光耦都是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4D10,这个体积不错,速度也可以

这个和之前用的HCPL0631是一样的,但也买不到全新的,而且貌似全新的也很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能买到?是全新的么?TB上好多光耦都是翻新的

这个在云汉芯城有,价格比供应商报的也不贵。

网友:
HCPL2630_2631_SMD-8

网友:
PC4D10,HCPL2630_2631,HCPL0631这些光耦都是两路单向的,我也想找个一正一反双路的光耦

网友:
不知大家注意过VIORM这个参数没?

网友:
新华龙的可以

网友:
ADUM电源电压最高5.5 V,和光耦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F(2017-06-06):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申请代售,等申请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你

你代购的是不是 亿光EL0631,怎么没库存呢? 我正要买几百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代购的是不是 亿光EL0631,怎么没库存呢? 我正要买几百个。

这个不是我代售的,我代售的替代1201的磁耦没申请下来,价格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