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 拨打电话回音严重

楼主(2017-01-16):
1.用SIM800C拨打电话有回音,硬件连接方面是一个喇叭跟麦克距离5cm左右;拨打手机后,在手机里说一句手机听筒也会重复一句。
2.配置一下指令也有回音,没改善
AT+CHF=1,2
AT+CHFA=2
AT+ECHO=1,x,x,x,x,1    x表示不会配置,写的最大值
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多半是硬件问题 。

网友:
注意mic和喇叭方向

楼主:
mic输入我加了一个max9814 mic自增益放大

楼主:
去掉MAX9814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