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树莓派,请问屏幕大家都有买吗(家里没有显示屏)

楼主(2017-01-16):
如题,昨天看了一天了,不知道屏幕要不要买,还有7寸的屏幕支持 1024x600, 5寸的是800X480    不知道该买个这样的模块屏,还是直接买个电脑显示屏带HDMI的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本人原先已经买过cubieboard ,跟ok6410   6410资料非常多,但学习过程很痛苦,最后一来二去被别的项目一耽搁,回过头来就又忘记光了, cubieboard的学习可以不需要从太底层开始,但是cubieboard所提供的资料好像并不是很系统
不知道树莓派跟cubieboard相对而言区别大不,不从硬件上,而是从资料,社区这些

老司机们求带

网友A:
没屏幕玩不转的,因为它的系统默认没有开SSH和串口,只有通过键盘和屏幕,开启这些才能远程登录进去。

我一开始折腾了一天没搞定,后面接上显示屏看到它的配置界面才发现。

网上有些教程说默认是开SSH的,这都过时了。它的系统也会变的,并不是一成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屏幕玩不转的,因为它的系统默认没有开SSH和串口,只有通过键盘和屏幕,开启这些才能远程登录进去。

我 ...

官网下的没打开ssh需要自己打开一下,可以接一下电视,配置好之后就不用屏幕了

网友:
这么说来,可以让卖家给你打开在发给你

网友B:
想买个1536x2048分辨率,10寸以下,HDMI接口的显示屏,有能帮忙推荐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屏幕玩不转的,因为它的系统默认没有开SSH和串口,只有通过键盘和屏幕,开启这些才能远程登录进去。

我 ...

哈哈 那是不是有SSH了就不需要显示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那是不是有SSH了就不需要显示屏了

没有接屏幕的时候可以使用串口连接去配置树莓派,打开ssh或者别的配置都可以
如果不搞gui,完全没必要单独配屏幕
远程登陆+ssh:编译软件,搭建网站,svn服务器,ftp之类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买个1536x2048分辨率,10寸以下,HDMI接口的显示屏,有能帮忙推荐下的吗?

建议你不要买高分的小尺寸屏幕用在树莓派上,眼睛很难受,我上周买了块,也是10寸的,收到就退了。

网友:
我买的,卖家带的系统直接开着SSH,通过网线先配置一下WIFI密码之类的,然后再安装一个远程桌面就OK了

网友:
让卖家卖给你的sd卡装上 系统并且开了ssh或者远程桌面  接下来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不要买高分的小尺寸屏幕用在树莓派上,眼睛很难受,我上周买了块,也是10寸的,收到就退了。 ...

我不是树莓派上用的.

网友:
我买24英寸Hdmi

网友:
新版本的raspbian系统默认不开启ssh,可以通过在sdrard的boot目录下新建一个无后缀名的ssh文件解决

网友:
个人认为买显示器实际点咯~我这里也有一个IPAD+驱动改的1024分辨率屏,   太小了看的眼睛痛,
买个国产HKC显示器, 实在不行去咸鱼买台二手三星19寸,估计也就200块.

网友:
我周六刚入手一套   琢磨着搞个音频播放器+NAS,没屏不好玩,打算弄好了直接在墙上扣个洞嵌进去

网友:
raspbian系统写入TF卡后,在windows能看到的那个分区下建一个文件名是ssh(没有后缀)的文本文档就可以开SS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那是不是有SSH了就不需要显示屏了

对于我来说,显示器没有作用。因为用SSH连进去后就基本可以控制一切了,板子本身不需要键盘鼠标也不需要显示屏。

如果我要看界面,也可以用过VNC看到它的界面。

不过,如果你要用它来播放视频输出看,那就要接显示屏了。

网友:
我买的默认开了串口,弄个USB转TTL的模块接上,串口登进去开ssh就行了。

网友:
有屏未必有没屏用的爽

网友:
有网线可以不用屏幕,电脑SSH树莓派后配置wifi,网线也可以省了。

网友:
家里的大电视临时用来玩一把树莓派的桌面足够了,没必要买这种所谓的专用屏,性价比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