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次买的CP2102买的插上电脑设备显示ingenico 3070,拆机货?

楼主(2017-01-16):
产品已经都做出来了,插上电脑设备上显示的全部都是ingenico 3070,百度了下,这个是一家搞pos机的产品。
有什么地方可以挽救吗?

网友:
用官方的编程软件重新编程试试 。

ps:不过这个显示设备信息好像是otp的 只能编程一次。 不可更改 , 只要不影响通讯的话  勉强用把

网友A:
对,拆机货。我遇到过一次。
用官方的软件可以改回来,不过也挺麻烦的,一个一个弄

网友:
这驱动都没装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拆机货。我遇到过一次。
用官方的软件可以改回来,不过也挺麻烦的,一个一个弄

USBXpress_install这个软件?

楼主:
还是没有搞定,有谁解决过,给个指示吧

网友B:
把驱动文件.inf里改一下,将你目前显示设备的VID/PID加进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驱动文件.inf里改一下,将你目前显示设备的VID/PID加进文件即可。

cp2102直接是个安装包  还可以更改VID和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cp2102直接是个安装包  还可以更改VID和PID?

可以的,安装完后把inf文件提取出来再修改。

网友B:
官网有非安装包的,解压出来修改后再安装。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 ... idgevcpdrivers.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有非安装包的,解压出来修改后再安装。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usbtouartbridgevcp ...

没成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那个芯片恢复成默认的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成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那个芯片恢复成默认的配置?????

驱动卸载了重新装

网友D:
楼主哪里买的CP21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哪里买的CP2102?

telesky 卖5.9  还这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卸载了重新装

卸载驱动没有,那个芯片内部EEPROM里面已经 有那个ingenico 厂家的配置了
明显这芯片被人用过,拆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卸载了重新装

卸载驱动没用,那个芯片内部EEPROM里面已经 有那个ingenico 厂家的配置了
明显这芯片被人用过,拆机货

网友:
这个芯片的EEPROM只能写一次,不能再改了

问一下芯片的技术支持,看从驱动这边能不能修改显示信息

网友:
官方不是有编程软件下载吗?

网友:
自己手动安装驱动,然后用官方软件可以修改回来,画说我也买了一批类似的CP2102.

网友E:
这玩意,我就用FT232,谁用谁知道.那个爽歪歪,不和楼主说了

网友:
到底什么是官方,什么是官网,我活了几十年,也搞不明白

网友:
做产品就不要淘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我就用FT232,谁用谁知道.那个爽歪歪,不和楼主说了

ft232哪里买得到正品?
感觉到处都是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ft232哪里买得到正品?
感觉到处都是山货

不考虑价格,嘉立创
考虑价格,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