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metawatch上采用的屏是什么屏吗(内附照片)

楼主(2017-01-16):
看到metawatch上的屏显示出的字居然是银色(金属色,就像水银的颜色),不知道采用的是什么屏,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点阵屏,在网上搜索的好久都没找到这种屏。
这是大神多,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感觉数字会反光

网友A:
ti 的sensortag上面有这种屏 http://www.ti.com/tool/devpack-watch

楼主:
是的,这种屏在阳光下,显示的部分会反光,像是镜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的sensortag上面有这种屏 http://www.ti.com/tool/devpack-watch

谢谢,是的,就是这种屏,只是不知道采用的是什么技术,国内市场上还真没找到这种屏

网友:
http://www.sharpmemorylcd.com/

楼主:
谢谢以上坛友提供的信息,我根据型号在贸泽上下到了datasheet.
另:请问有人知道这屏采用了什么工艺,为什么会显示出银色呢,是用了特殊的滤光片?

网友B:
就是lcd,我点过sharp别的型号,还可以做8色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lcd,我点过sharp别的型号,还可以做8色彩屏

真是长姿势了,谢谢解答

网友:
夏普的 明镜液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长姿势了,谢谢解答

不客气,他这个没有独立的驱动IC,据说是驱动电路做在了LCD内部
刷新一次要全屏刷新,不刷新的时候功耗很低,有点靠近电子墨水屏

网友:
夏普的memory LCD功耗接近电子墨水屏,且刷新率高,无残影。缺点是分辨率不高。

网友:
transreflective, 老技术, 还有几家大厂在生产

网友:
夏普的,据说和电子墨水有的一拼。

网友:
96*96的分辨率确实够低。不过能买到也不错。

网友C:
认真再确认了sharp memory tft 2.7"  ,  400*240,173PPI  , 正反显示都 没有看出银色反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真再确认了sharp memory tft 2.7"  ,  400*240,173PPI  , 正反显示都 没有看出银色反光效果。 ...

我也觉的这个屏不像是TFT的。第一次见到这种字是银色的显示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的这个屏不像是TFT的。第一次见到这种字是银色的显示屏

SHARP Memory LCD还是TFT技术
屏的功耗非常小,微瓦级。背光功耗会相对屏来说会比较大,具体也需看你背光是用几颗LED及LED的规格
和墨水屏比反应速度会比它快多了,另驱动方式比它简单些吧
功耗还是可以的,国内的weloop的手表就是用的SHARP Memory LCD,
我有个二代,全天24小时亮屏,和手机蓝牙连接,基本都是一个月一充电。

网友:
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ARP Memory LCD还是TFT技术
屏的功耗非常小,微瓦级。背光功耗会相对屏来说会比较大,具体也需看你背光 ...

谢谢解答,一下又长了好多姿式。

网友:
夏普屏,功耗很低,TI sensorTag上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涨涨姿势

网友:
它这个就是靠反光来显示上午,我有一块屏,全部显示后就是镜子

网友:
半反半透?全反射?

网友:
目测不是夏普的memory 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