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谁搞过低电压(1.5V)切换电路啊

楼主(2017-01-16):
我们的系统外接1.5V,然后通过升压芯片得到3.3V以后给后续电路供电,现在1.5V输入有两支,其中一支是外部引入作为平时工作时所用,另外一支是板载纽扣电池提供,而且仅当外部输入为0时,开始切换到纽扣电池供电,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这个切换电路该如何设计?
多谢回复!

网友A:
这种电源切换电路很容易吧。

首先你要选用低导通电压的PMOS场管,比如AO3415,为了防止外接电源对电池充电,还要用两只场管背靠背连接,然后就是用三极管做一个外接电压检测部分,当由外部电源供电时,关闭电池输出控制场管,开启外接电源控制场管;外部供电消失后,自动切换为电池供电。

总共需要4只AO3415,一只9014,一只9015,4只相同阻值的电阻,电阻阻值随便选,10K或几十K都可以。

网友B:
论坛里面有,自己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有,自己搜索下。

恩,我搜了一下,很多都是针对比较高的电压,比如3V,5V甚至10V以上,1.5V的好像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切换电路很容易吧。

首先你要选用低导通电压的PMOS场管,比如AO3415,为了防止外接电源对电池充电 ...

谢谢,我来看看哦,
关键是控制电压有点低呢

网友C:
用两个下面这种电路试试:
(电路特性类似于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

网友:
用mos不是很轻易实现吗?

网友D:
楼主的电路电压虽然低,但也有低开启电压的MOS,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电压虽然低,但也有低开启电压的MOS,没什么问题的

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下面这种电路试试:
(电路特性类似于一个低压降的二极管)

貌似器件有点多啊,呵呵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可用?
可用的话三极管和MOSFET管应该如何选型?
注:
VMAIN_1V5是系统平时工作时提供的外部电源,
VBACKUP_1V5为当外部电源不存在时所用的纽扣电池电源;
VDD_1V5为输出,供给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可用?
可用的话三极管和MOSFET管应该如何选型?

也许可用,但D9会使得外接电源压降大,效率低。
三极管可用普通三极管,MOS管可以用AO3401等贴片型的,开通电压与三极管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可用,但D9会使得外接电源压降大,效率低。
三极管可用普通三极管,MOS管可以用AO3401等贴片型的,开 ...

谢回复,你说的很对,
如果控制电压高一些,我倒不是很担心,关键现在只有1.5V,所以要求三极管开启电压低一些,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也要越低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回复,你说的很对,
如果控制电压高一些,我倒不是很担心,关键现在只有1.5V,所以要求三极管开启电压 ...

是的,电压低是个问题。
如果实在找不到办法,就试试6楼的方法。

网友:
估计电流很小两个二极管解决,两个供电各串一个二极管,要求二极管管压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来看看哦,
关键是控制电压有点低呢

使用AO3415做开关管没问题,1.5V电压下可以正常工作。
AO3401不行,导通电压偏高。

1.5V电压下尽量不要用二极管,最好用场管做电源切换。

网友:
1.5v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