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分享ADS1232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7-01-16):
大部分资料网上都可以找到,我说些网上没用的(差分输入为例)

1、PCB布局注意数字模拟分开,我只是简单的将ADS1232和其他电路的地线分开,电源部分汇合。
2、差分输入时,信号输入的地方都会串入电阻配合电容进行滤波。注意,电阻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测量结果偏低,建议100~300R即可
3、程序注意要加入误差消除,官方PDF文档写的不是很清晰,要多看几遍才能理解。我后面附件里的程序里写的有
4、数据传输速率建议采用80SPS,太慢了会影响最终处理速度
5、使用内部增益对最终结果有很大帮助!我测试的结果是:使用128倍内部增益,在采样数据稳定性上会提高2个数量级。这点非常有用!
6、简单的数字滤波很有用。我习惯采样20次,去掉最大最小,中间取平均值。效果不错
目前,测量10MV电压,可以稳定到小数点后第4位。不使用内部增益,可以稳定在小数点后第二位。

欢迎高手补充!

网友A:
楼主谢谢你分享,我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PCB布局注意数字模拟分开,我只是简单的将ADS1232和其他电路的地线分开,电源部分汇合。
  你说的的PCB布局数字和模拟分开,是他们所在的布局分开吗,还有和其它地线分开,电源部分汇合,是不是ADS1232的地通过一个磁珠或0欧电阻接的地,电源部分汇合是什么意思,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截个PCB的局部图学习下。

2、差分输入时,信号输入的地方都会串入电阻配合电容进行滤波。注意,电阻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测量结果偏低,建议100~300R即可
   电阻不能太大,是不是会影响adc的输入内阻,我习惯性的加入跟随器(可以缓冲和提高输入阻抗),还有你的电阻和电容是接成RC低通的形式吗?电容一般选择多大。

3、使用内部增益对最终结果有很大帮助!我测试的结果是:使用128倍内部增益,在采样数据稳定性上会提高2个数量级。这点非常有用!
为什么采用内部增益会对数据稳定性有提高,2个数量级是2位数吗?

网友B:
上传一下我的测试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谢谢你分享,我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PCB布局注意数字模拟分开,我只是简单的将ADS1232和其他电路 ...

1,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这个话题在网上被讨论的很多了。我所采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将ADS1232的地平面和其他电路分割开,在电源处汇集一点。有点像单点接地。我们公司性质比较特殊,不方便上传PCB。这个地方我想表达的就是,注意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割,都是基本操作。网上容易找到相关资料
2,是这个意思。加跟随器当然比较好,但是滤波具体要看自己的运行环境吧。
3,增益就是把被测信号放大,当然有利于测量啦。是2两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一下我的测试图

Y轴单位是什么

网友:
adc的值,经计算 noise free 分辨率=19.2bit,手册标称19.5b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一下我的测试图

楼主这个是通过什么方法和工具测试的啊?

网友:
学习 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