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测量量是角速度还是角加速度??

楼主(2017-01-16):
如题,今天有个人问,突然卡住了,记得以前查过这个问题,现在不确定了。

有哪位过路的大神,还麻烦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谢谢!!

来自 2楼

网友:
陀螺仪测的是角速度

来自 9楼

楼主:
目前,陀螺仪输出的是角速率,有的激光陀螺输出的是角增量。此贴结束。

楼主:
中午时问了一个做硬件的同事,他正好在调试相关的设备,也是说输出是角速度。

网友A:
角速度是rad/s  你觉得陀螺仪能测量出来?      只有加速度才能测量,速度只是加速度的积分。 包括距离  是速度和积分一样。   如果硬要测量速度,那得用编码器。

网友:
能接触到的基本都是角速度 陀螺,角度 陀螺一般人接触不到,没有角加速度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是rad/s  你觉得陀螺仪能测量出来?      只有加速度才能测量,速度只是加速度的积分。 包括距离  是 ...

直线运动是这样的,旋转运动可不是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是rad/s  你觉得陀螺仪能测量出来?      只有加速度才能测量,速度只是加速度的积分。 包括距离  是 ...

陀螺仪测量的是角速度,你去研究一下科里奥利力就明白了

网友(2017-03-10):
MEMS有陀螺和加表,前者是角速度,后者是角加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测量的是角速度,你去研究一下科里奥利力就明白了

请问大神,陀螺仪能代替指南针吗,,,就是我箭头指向某个方向,开始旋转,当我旋转N圈后,我还想回当开始旋转前的方向,如果能这样误差会不会很大,是不是要把角速度转化为角度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陀螺仪能代替指南针吗,,,就是我箭头指向某个方向,开始旋转,当我旋转N圈后,我还想回当开始旋转前 ...

不行,陀螺仪放在桌面静止数据也不会完全为零,哪怕是0.001的角速度,随着时间累积,误差会越来越大。

网友:
现在的陀螺仪芯片都是集成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了,一共6个输出.陀螺仪只输出芯片旋转的角速率,单位deg/s. 加速度计输出芯片受到的加速度,可以看做重力加速度和运动加速度的叠加.

网友:
陀螺仪测量的是角加速度。

网友:
陀螺仪测量的是角速度。直线匀速运动一直有角速度,但是可以没有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陀螺仪能代替指南针吗,,,就是我箭头指向某个方向,开始旋转,当我旋转N圈后,我还想回当开始旋转前 ...

可以,如果你用航空航天惯性导航用的陀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