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能计量芯片ATT7022E有功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7-01-16):
各位好,我这有一个现象解释不通,请坛里朋友帮忙找找问题。
我使用的是钜泉光电的 ATT7022E 计量芯片。校表完成后,通过脉冲管脚CF1(全波有功电能PF)和标准源比对误差在 正负0.3%左右。
cosφ = 1、0.5L、0.5C  都试过了误差都在0.3% 内。
在实验室里读取计量参数寄存器 三相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有功电能、功率因数、频率等等和和标准源上都一致(差一点点)。

但是到了使用现场,有几块表读出的数值如下图

现场拿钳流表测试,电压电流和我们显示的也一致。
但是电压有效值和电流有效值相乘和有功功率差的远。

更奇怪的是,现场刚好还有一块老的转盘式的三相表。安装一整天后,我们测量的电能数据和老的电表走字也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我们的表测量电能还是准的。就是功率和电压电流的关系那块解释不过去。
后来我们把表拆回公司,接到标准源上,测试所有得值还都是好的和标准源度数一致。
现场的情况解释不通,请坛友分析分析。

结贴了,谢谢 dxdqdxdq
本来想在增加点莫元呢,选择完最佳答案发现改不了了。
这个有点坑,下面是他官方推荐的值

当时没有多想!
再次谢谢回答的坛友  akin  dxdqdxdq   xjmlfm1

网友A:
这种现象应当是现场高次谐波分量太高造成的,你用谐波分析仪到现场看看就知道,特别是电流波形是严重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应当是现场高次谐波分量太高造成的,你用谐波分析仪到现场看看就知道,特别是电流波形是严重失真的 ...

好,谢谢 akin  等我测试完给回复

网友B:
楼主可以在实验室加谐波试试,不同次的谐波,不同的谐波相角,对7022都有影响。

不过好像7022E已经可以计算谐波了。

另外排查一下有没有低级错误,比如变比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现场是什么负荷很重要,估计是电流波形不连续的负荷。楼主也是真有钱,不计算谐波的场合我们都是用更便宜的HT70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在实验室加谐波试试,不同次的谐波,不同的谐波相角,对7022都有影响。

不过好像7022E已经可以计 ...

xjmlfm1 好
这个 可以试一下
问个初级问题:
“如果加谐波后,确实有问题的话。”
这个是我校表哪里没有做好吗?需要做哪些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是什么负荷很重要,估计是电流波形不连续的负荷。楼主也是真有钱,不计算谐波的场合我们都是用更便宜的 ...

dxdqdxdq 好
刚看了一下确实便宜不少。
不过我们的设备,电能只是测试的一部分。
量不是太大这点成本能接受。
刚接触电能计量,里面好多还不太明白。
今天这个现象就给客户解释不了,头大!
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否正常?
我说的正常是    如果是“负荷”的问题,其他表是不是也这样,也就是说和表没有关系。
           还是说我漏掉什么东西,这种不正常也应该检测出来,并最终使得 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
手册2.9视在功率计算有两种方式,会影响功率因数值。感觉你的负荷功率因数值不太真实,难道是纯电阻。

网友(2018-05-03):
你好我再自己捣鼓电能计量这块,请问这个标准源是个啥东西啊?

网友:
国产计量芯片虽然便宜,但稳定性和精度还是稍逊,公司一般使用ADI的ADE7880或ADE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