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300W风机,怎么解决MOS管关闭时候的阻尼震荡?

楼主(2017-01-16):
图片所示为风机负极的波形放大图,MOS关闭的时候有个震荡,驱动电路用的是推挽电路,风机两端并了47nF 1R的RC吸收电路,求教怎么才能消除或者减小这个震荡和尖峰?

网友A:
RC吸收电路去掉  用快恢复二极管保护MOS即可

网友B:
这个尖峰和振荡不超过MOS的耐压,即MOS的耐压余量能保证,可以不用管它,去不掉的,减小是可以的,但是会影响效率,增加MOS的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尖峰和振荡不超过MOS的耐压,即MOS的耐压余量能保证,可以不用管它,去不掉的,减小是可以的,但是会影 ...

是的,G级驱动电阻加大是可以减小,但是损耗明显增大,相同的电路在有一些板子上有没有的,不知道是不是布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吸收电路去掉  用快恢复二极管保护MOS即可

快速回复二极管怎么加呢?用1N4148可以么

网友:
把门极电阻 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