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支线距离最长是3米还是0.3米?

楼主(2017-01-16):
看了ISO11898-2,在高速1Mbps时,给出了下图中的描述:

看到小写的“l”,给出的最大值是0, 3 米,这特么到底是啥意思?3米?0米?0.3米?

之前一直认为是3米,后来看到周立功的一个文档,明确提到是0.3米,难道在ISO11898中,逗号其实是小数点吗?

下图是周立功的文档:

网友A:
看多了老外图纸就习惯了 0,3就是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多了老外图纸就习惯了 0,3就是0.3

卧槽,不是真的吧,真的只有0.3米???废了,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不是真的吧,真的只有0.3米???废了,废了。

分支最长只能0.3m,分支可以无限长就成了星型连接啦。

网友:
周立功的文档,很好认。

网友:
0.3m长度,也可以使用专用的连接器。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文档呗,我之前有过,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用手拉手法,这个分支就很短了

网友:
3米也可以,但是节点数量和总长度都要少一些

网友:
高速时候 0.3m正常,降低速率减少节点可以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一下文档呗,我之前有过,现在找不到了

http://www.zlg.cn/can/down/down/id/22.html

很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www.zlg.cn/can/down/down/id/22.html

很全

http://www.zlg.cn/data/upload/software/Can/CAN_bus_guifan.pdf
周立功的这个文档里介绍的比较清楚了,T型分支 分支线在1M的波特率下不能大于0.3m。
文档里还说了拉手式分支……

网友(2017-05-19):
引用 网友C:
http://www.zlg.cn/data/upload/software/Can/CAN_bus_guifan.pdf
周立功的这个文档里介绍的比较清楚了, ...

下载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stub长了对信号影响比较大,所以接口芯片一般靠近端子放置

网友:
逗号跟点一个意思  好多文档这样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c30 ... db.html?from=search
17页 1000k 40米 , 500k  130米, 250k 270m

网友:
分支 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