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单向可控硅BTB16 600B,不知道是哪个公司产的。

楼主(2017-01-16):
丝印如图片,不知道是哪个公司生产的,想申购点样品来试下

网友A:
直接买不行吗,干嘛申购啊,值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不行吗,干嘛申购啊,值不了几个钱。

那就直接买,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厂家的

网友:
这不是双向可控硅吗,

网友:
这个吧
ON的 双向可控硅

网友:
这个应该散热不绝缘的双向可控硅
与BTA16不同的就是散热器不绝缘
这东西没什么神秘,随便哪个公司的都一样,别买太便宜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