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linux内核安装软件

楼主(2017-01-16):
如题,因为实际功能需要在板子上跑,因此网上下载的程序需要安装到内核里才行,对吧. 目前用的是imx283的板子, 发现QT除了装在内核里,在交叉编译工具里也有.那么如果我要装一个H264,是不是也需要在编译工具里做好? 如何实现,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小白一枚啊,有好多种方法实现的,一种是做到内核里,弄成设备驱动程序供应用程序调用,另一种是做成库,动态链接库,还有一种是用静态库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白一枚啊,有好多种方法实现的,一种是做到内核里,弄成设备驱动程序供应用程序调用,另一种是做成库 ...

楼主以为firmware=内核

其实是 linux内核=kernel

application一般跑在user space

网友:
楼主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都没有搞清楚啊,你可能需要的是应用程序,这就和内核无关了,直接把程序交叉编译好,放板子里就可以跑了

网友:
估计楼主说的把程序做到firmware(固件)里吧,内核里就没有安装软件这么一说的。

楼主:
的确刚开始学linux, 2年前买了个283板子,最近刚拿出来学, 目前知道如何简单编译内核.
之前没说清楚,应该是编译网上下的代码,用./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之后如何移植到板子上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在网上看了帖子,说是可能要修改configue文件, 或者把生成的库文件放到板子上.
忘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刚开始学linux, 2年前买了个283板子,最近刚拿出来学, 目前知道如何简单编译内核.
之前没说清楚,应该是 ...

照着教程玩一遍就会了。IMX283好象不带视频解码模块吧,所以跟内核无关,下载library直接调用,或者把代码编到你的应用程序里去。全志的A20之类是自带硬解码模块,所以一般是编到内核或挂做驱动程序供调用。最好的入门板还是MINI24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着教程玩一遍就会了。IMX283好象不带视频解码模块吧,所以跟内核无关,下载library直接调用,或者把代 ...

为啥最好的是24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最好的是2440?

2440例程多,上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教程玩一遍就会了。IMX283好象不带视频解码模块吧,所以跟内核无关,下载library直接调用,或者把代 ...

283内核有QT,没有视频功能, 所以我在考虑如何实现. 我不想通过串口调用,想把代码编到内核里面,比如我按下QT里的某个图标,就启动这个程序,这种方式我还不清楚,大神能否明示?

网友A:
QT跟内核没有关系的,凡是QT一定是运行在用户空间,单独编译成库,拷到文件系统就行了。你说的是QT做的桌面系统啊,这个在友善的板子上也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跟内核没有关系的,凡是QT一定是运行在用户空间,单独编译成库,拷到文件系统就行了。你说的是QT做的桌面 ...

搜了下内核文件夹linux-2.6.35.3,的确没有QT文件,但工具链里面有好多,我是在linux-2.6.35.3里面,make uImage编译内核然后烧进板子,既然内核没有,如何板子上有桌面系统?
另外能否将一下为什么做桌面系统,就要把QT编进工具链呢?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下内核文件夹linux-2.6.35.3,的确没有QT文件,但工具链里面有好多,我是在linux-2.6.35.3里面,make  ...

不用谢,你这问题实在是太小白了,一言难尽,建议买本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一步步地学

网友(2017-02-19):
楼主最好能本书系统的学习一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