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V信号输入,如何实现?

楼主(2017-01-16):
看到一些新型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入信号可以兼容5-24V,不用以前串联分压电阻,请高手指点,这个功能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5V稳压管的方式,当输入5V时就是5V,大于5V时就箝位在稳压管的电压值上。

网友:
DC-DC就行,之前做过一个项目就是输入电压先降压到5V,再升压到24V。

网友:
用恒流电路

楼主:
我找一个电路,大家来看看如何?其中LED为光耦的发射端。

网友A:
用一个二级管就行

网友:
高电平时截止,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二级管就行

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二级管就行

有电路图吗?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图吗?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恒流 比较靠谱

网友:
光耦就可以吧!

网友:
隔离器ic

楼主:
可能是我描述不清楚,这是原来的电路示意图,都是通过外接电阻来适应不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