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输入ESD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17-01-17):
放大器是MOS的比较怕静电

求高人帮忙设计或者推荐一下输入保护电路

阻抗50欧,带宽400MHz到900MHz

插损小于1db

保护电压最好不要超过5v

成本小于5元

我已经试验过好多ESD的管子,基本都废了

需要耐住10kv空气放电

楼主:
之前用过ONSEMI的ESD二极管,结电容超小的那种,不管用

批量出货后,损坏率还是很高

网友:
试一下 TVS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ONSEMI的ESD二极管,结电容超小的那种,不管用

批量出货后,损坏率还是很高 ...

1ghz结电容1pf最高吧。这类tvs一般结电容越小,breakdown电压越高。像sp3010,breakdown电压要100+v。所以lz完全可以考虑用串电阻+肖特基二极管钳位好了,业内超低电容也能做到1pf以内,这样前级esd后级肖特基,可靠性更高。。

网友:
什么应用环境,能用这么强的空气放电?  如果不好堵,能不能考虑去疏通?

网友A:
47nh 或以上对地电感, 必须是绕线的,空气线圈也是可以。

网友:
参考电视机高频头的电路,外接天线输入,参数和你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nh 或以上对地电感, 必须是绕线的,空气线圈也是可以。

电感好像不行

感性元件瞬态响应相当于高阻,目前好像只有esd二极管才能解决

网友:
用tvs可以,但一定要结合电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好像不行

感性元件瞬态响应相当于高阻,目前好像只有esd二极管才能解决 ...

我做过所有的天线esd第一级保护都是用电感。 如果你觉得不够, 可以再加 串c, vts (松下天线专用, 0。2p).

网友:
用电阻来消耗能量,tvs来限压!

楼主:
目前打算采用      TVS + 阻抗隔离         抽空实验一下

网友:
贴片陶瓷放电管+ESD/TVS试试??

网友B:
看楼主放大器频率推断出应该是RF放大器,其前级天线回路已能达到ESD要求,如不放心可以在天馈串个同轴避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放大器频率推断出应该是RF放大器,其前级天线回路已能达到ESD要求,如不放心可以在天馈串个同轴避雷 ...

前级天线是开路天线,所以非常容易引入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