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香蕉派上的64G U盘坏了,有办法修好吗?

楼主(2017-01-17):
U盘是1、2年前jd自营买的,64G品牌货,擦写次数很少。之前里面拷了些美剧插在电视上看,一直工作正常。

这几天测试香蕉派的aria2下载功能,就把这个U盘放在了它上面临时当硬盘用,期间也没有高强度下载,基本是空闲的。昨天打算整理一下线,先关了机然后关了插座(同一个插座上有路由器、机顶盒等)

整理完线后直接按插座上的按钮开机,结果香蕉派没反应,连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亮。只是开机一瞬间插在上面的U盘灯亮了一下。

经过一番折腾后发现,U盘坏了,插在电脑上都没有任何反应了,就和没插入一样,貌似主控芯片挂了? Windows的磁盘管理界面也没有识别出来U盘,这种情况有办法修复吗?

另咨询一个问题,全志带SATA芯片的Linux系统,接硬盘时,如果硬盘一定时间不读写,有休眠功能吗? 其休眠机制如何修改?

网友:
找个量产工具,重新刷一下试试吧。百度U盘量产,就能找到需要的资源。

网友:
先下个USB设备识别工具 识别主控
或者通过vid pid识别主控

然后找这个主控对应的量产工具 重烧就好

网友:
jd自营品牌货,申请售后换新

网友A:
休眠要装hdparm,并写好配置文件,然后把hdparm加入自动启动,搞定。自己百度

网友B:
识别不了什么软件都没用,拆开换晶振,换晶振还不行就用热风枪吹吹,再不行就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识别不了什么软件都没用,拆开换晶振,换晶振还不行就用热风枪吹吹,再不行就扔了 ...

问题是花费的时间值得折腾吗?软件不识别就扔了行了或者拆了闪存颗粒

楼主:
插在电脑上没有任何反应。 vid pid,自然是看不到的。   按楼上2位的说法,唯一的希望就是jd的售后了。明天试试看有没有过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花费的时间值得折腾吗?软件不识别就扔了行了或者拆了闪存颗粒

换晶振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就是这样修好一个U盘,里面还有工作文件。

网友:
U盘还修个啥,除非有重要数据。。。一般看看插座接触问题,供电保险电阻,晶体。。。还不行,丢了吧。

网友:
我以前类似怀过,捣鼓的很长时间,放弃了

网友:
U盘坏了好多了,与使用习惯有关系。

网友:
一直都是TF卡+读卡器    只坏过读卡器,没坏过卡

网友D:
我也有个U盘,找不到Flash了。

网友(2017-03-02):
3年前有个16G卡挂了 今年拿出来插上读卡器 居然好了

网友:
在Linux下修复吧,我前两天也有个4G的U盘变成了这样,结果在Linux下修复成功

网友(2019-06-24):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U盘,找不到Flash了。

什么牌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休眠要装hdparm,并写好配置文件,然后把hdparm加入自动启动,搞定。自己百度 ...

hdparm可以保护U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dparm可以保护U盘?

楼主位最后一段:
另咨询一个问题,全志带SATA芯片的Linux系统,接硬盘时,如果硬盘一定时间不读写,有休眠功能吗? 其休眠机制如何修改?

我回答hdparm可以让它自动休眠。没说能保护U盘。

网友:
下载松下sd forma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最后一段:
另咨询一个问题,全志带SATA芯片的Linux系统,接硬盘时,如果硬盘一定时间不读写,有休 ...

休眠对保护机械硬盘是有帮助的,对U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