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做的一个关于FIR滤波的小工具

楼主(2017-01-17):
去年研读了一段时间数字信号处理,略有所成,也学了三两句php,就顺手写了一个在线工具,先贴网址:http://xxxzzc.imwork.net:25245/fir/
首先声明:
1)自己能熟练使用fdatool就不要喷我了;
2)自己能熟练使用dsp库也不要喷我了;
3)如果你懒得装matlab fdatool这种庞然大物,可以试试我这个;
4)自己在家搭的网站,掉线是常有的事,勿要见怪,如果哪位坛友有比较稳定的资源,不妨交流一下

另外,本地调用MDK5.12编译,测试中。。。。。。

楼主:
下一步做IIR滤波器的在线工具,不过略难

网友A:
楼主你的滤波器生成的函数,可以选择cpu,是不是通过,matlab生成的c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滤波器生成的函数,可以选择cpu,是不是通过,matlab生成的c代码。

当然不是用matlab用matlab生成的c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滤波器生成的函数,可以选择cpu,是不是通过,matlab生成的c代码。

全部都是用php写的,最后调用amcc编译成lib文件

网友:
不错啊,很牛的样子,顶一个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一下

楼主(2017-02-17):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牛

比较小众的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小众的应用

把楼主顶一下

网友C:
网页怎么调用mdk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页怎么调用mdk编译的

php调用本地的amcc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页怎么调用mdk编译的

后台是用php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页怎么调用mdk编译的
<?php
function amcc_create_lib($c_file_name, $cpu_type, $opt_level, $time_or_space)
{
        $armcc_path = "C:\Keil_v5\ARM\ARMCC\Bin\ArmCC";
        $armar_path = "C:\Keil_v5\ARM\ARMCC\Bin\ArmAr";
        $file_name = explode(".", $c_file_name);
        $file_name = $file_name[0];
        $o_file_name = "{$file_name}.o";
        $lib_file_name = "{$file_name}.lib";
        $armcc_cmd = "{$armcc_path} -c --cpu {$cpu_type} --li -g {$opt_level} {$time_or_space} --apcs=interwork --split_sections -o {$o_file_name} {$c_file_name}";
        $armar_cmd = "{$armar_path} --create {$lib_file_name} {$o_file_name}";
        system($armcc_cmd);
        system($armar_cmd);
        unlink("./{$o_file_name}");
        return $lib_file_name;
}
?>

网友C:
MARK,改天了解下PHP学习下。   网页能调用本地EXE,那么是不是普通网页非HTML5之类新潮东西也能通过调用EXE同样能间接读写串口和U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改天了解下PHP学习下。   网页能调用本地EXE,那么是不是普通网页非HTML5之类新潮东西也能通过调用EX ...

php调用的是装在服务器上的编译器